选用何种材料:热处理后硬度HRC60,要有足够韧性

楼主(2011-08-24):
需加工的零件是个台阶销子,最大直径3(长度5.5),最小直径1.6(长度10),零件总长15.5。零件承受加速度150000米每二次方秒。

现需选用一种材料:

硬度热处理后能达到HRC60左右,并且有足够韧性(能够承受加速度150000米每二次方秒的冲击)。

希各位高手指点一下,选用何种材料?急啊!谢谢啦!

楼主:
还请各位高手赐教啊!

网友:
有难度,不知是作为刃口用?????

楼主:
用途使用在军品上的一个零件!

网友:
铬钢呐 外硬内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具体牌号参考齿轮,刀具(切料用的,不是机床上的刀具)材料好了啊。

楼主:
能否推荐具体牌号啊?

楼主:
目前使用的是2Cr13,淬火HRC45,请推荐具体牌号谢谢啦!

网友A:
20CrMnTi,渗碳淬火

网友(点评):
对,渗碳淬火后外圆磨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表面硬度和心部韧性都有了。

网友:
轴承钢高频,表面达到HRC60度没问题,SKD11淬硬HRC60度也没问题,高速钢淬硬也足够了(可能会太脆)

网友:
零件也太精细了,1.5mm?建议楼主在考虑热处理时考虑其尺寸,渗碳好像不行,建议渗氮,再进行表面的强化。。。。

网友B:
是撞针吧,楼上说的20CrMnTi,渗碳淬火可能对1.6的最小直径有影响,、
况且是台阶轴,热处理会加大应力集中,更容易断。
我建议将产品做成分体式:将最小直径1.6(长度12.5),用上述材料渗氮研磨后,过渡配合插入直径3的零件内(长度5.5)
前端零件由于是尖端需要淬硬,而后端主要承受前端零件的撞击力,所以不需要热处理,保持其韧性。

网友:
推荐使用20Cr,渗碳 淬火 回火,表面硬度56-62,用于要求强度及韧性均较高的轴

网友:
40CrNiSiMoVA这个材料可以的,还有55CrSi也可以呀

楼主:
谢谢各位!多谢指点!

网友:
我认为表面渗碳或渗氮处,用一般的材料也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
用Cr15不知道怎么样,轴承钢,我们厂有些轴承的针就是这个材料的,HRC61-65,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CrMnTi,渗碳淬火

你的说法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撞针吧,楼上说的20CrMnTi,渗碳淬火可能对1.6的最小直径有影响,、
况且是台阶轴,热处理会加大应力集中 ...

楼上说的没错,其他大部分同仁只说了材料,却没有考虑工件的尺寸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CrMnTi,渗碳淬火

可以考虑渗碳后表面淬火

网友C(2012-08-17):
追风传说做过类似的    他能整体淬火到60度   弯曲90°不断裂    我还领教过他的样品

网友(2015-10-15):
引信解锁销?

还是雷管击针?

网友(2016-03-30):
零件尺寸太小,最好渗氮

网友:
GCr15 淬火后硬度 HRC61-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追风传说做过类似的    他能整体淬火到60度   弯曲90°不断裂    我还领教过他的样品

弹簧钢淬火法

一支3*100毫米的轴

应叫φ3钢丝,  用铅浴淬火,
钢丝就是硬度高弹性好,不要被"轴"迷惑了

一个耗费数十万的热处理工艺攻关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5679

网友(2017-02-22):
GCr15、、Cr12Mov。都可以。

网友:
GCr15  CR12MOV

网友:
GCR14.  CR12MOV.都可以

网友(2018-03-16):
同意楼上意见,表面硬度和心部韧性都有了

网友:
你的工件尺寸太小不能渗 碳淬火,用轴承钢分级等温淬火,就是下贝淬火,金相组织是下贝70%左右,少量的马氏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