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面上普通车床能加工的角度精度是多少秒?

楼主(2011-08-24):
一个平面上 普通车床能加工的角度精度是多少 秒啊?  2秒?     角度的加工精度和距离的加工精度 大概是一个什么比例 ?

网友A:
普通车床的话,机床刻度是单边一度为单位的,

楼主:
那普通车床一般能达到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车床的话,机床刻度是单边一度为单位的,

那普通车床一般能达到多少度

网友:
普通车加工的角度是靠人工调试的,具体精度与人有很大关系,同时与设备精度有关。高精度的工件最好上数控车加工,或者用磨床加工。

网友:
可以加工0——180度,机床铭牌上是0-90度

网友:
普车这辈子估计都很难和秒挂钩,我们家的床子只有1分,要秒的话估计日本的可能到几十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