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从动链轮链传动的设计方法,请教

楼主(2011-08-24):
那位前辈设计过多从动链轮链传动的设计,可以讲讲多从动链轮链设计的方法和过程吗?最好可以举个例子。(注:简单的滚子链和齿形链就不用举例了,那个我会)

楼主:
没人回答阿

网友A:
那位前辈设计过多从动链轮链传动的设计,可以讲讲多从动链轮链设计的方法和过程吗?最好可以举个例子。(注:简单的滚子链和齿形链就不用举例了,那个我会)
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点评):
请问我哪里表述的不清楚吗?可以说具体点吗

网友:
没有人会啊,要不,我也学学
呵呵

网友(点评):
好的,学好了,告诉我

楼主:
将帖子顶起来,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位前辈设计过多从动链轮链传动的设计,可以讲讲多从动链轮链设计的方法和过程吗?最好可以举个例子。(注 ...

我的理解是你在“注”都说了您会套筒滚子链和齿形链,那别的形式的链都是在这基础上演化的出来的。
从动力链传动也是从基本链传动演化出来的,你还有神马不会的喔。

网友(点评):
平时作链轮都是两轮传动(选链条,算链轮尺寸,中心距),没作过多从动链传动,所以不太知道流程,看书上写的都是已经知道了链轮齿数,位置,只要算链条总长就行。所以不知是如何演化的

网友:
除了一般的两轮链传动外,还有两种多从动链:
1.传送辊道的那种链传链的形式,即一根轴上有一个从动链轮,还有一个主动链轮
2.一根链条,多个链轮,串接起来
其他东西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1-10-12):
用途不一样,设计方法也不尽相同,如用于农机的设计与用于汽车发动机的就有很大的差异。私下探讨关于汽车发动机方面链传动的设计吧

网友:
这么基础的话题,建议翻书学习效率会高...

网友:
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特别的,你看输送线上的驱动链条,一个主动的,几十个从动的,一样的设计,差别只在于机械效率和可靠性

由于链轮多了,会有摩擦损耗,机械效率低一些,个数少的基本上可以忽略这个影响,多的才加点安全系数

多个链轮布置的时候,链条会由于有安装误差或者异物卡住,或者各段摩擦系数差异,载荷是不均匀的,可靠性要差些,就输送线的长度来说,用国产链条,一般线体长度控制在8米以内(链条长大致16米),可以多段拼接,用进口的可以做到10米(链条长大致20米)

网友:
我们经常这么用,一个主动,二、三十个从动。链条的拉力、磨损什么的都问题不大(工业用低速传动),主要注意的是从动链轮的间距设计。因为是链传动的都要考虑链张紧,一主多从的链传动往往是无法个个加张紧的,控制轮距很重要。

网友(点评):
十分感谢,受教了

网友:
我也来学习了

网友(2013-05-05):
同求   这个我也不会。。。传动比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