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腰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24):
车床加工腰线是怎么回事?  什么类型的零件需要划加工腰线

网友:
腰线?头次听说 ,是用车床拉油槽吗?

网友:
没     有     听         说              过   待解

网友(2011-12-21):
没     有     听         说              过   待解~

网友:
同楼上          坐等高人

网友:
百度了下,腰线是建筑上的词语啊,和机械貌似没啥关系,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车床上用来找正的线  一般的和卡盘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