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刀片正负前角问题

楼主(2011-08-24):
数控刀片有正负前角两种,两者相比哪个耐用?车法兰Q235材料。单边3mm,用有正反两面刀刃的车刀感觉阻力大。

网友:
负前角的一般用来加工铸铁的,你的Q235当然要用正前角的了,还要看车刀杆本身的角度。

网友:
用双面刀片也可以 有专门加工合金钢的槽型

主要是槽型要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