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和碰焊哪个更牢固?

楼主(2011-08-24):
有个朋友想做一个不锈钢蓄水箱,用于突然停水后急用,大概φ70×125cm高,要承受自来水的压力.
现在有两个方案:1,电焊,不锈钢板2.5mm厚,点焊纯手工制作,包料造价将近4000;
 2,碰焊,不锈钢板1.0mm厚,碰焊机器压制,包料造价不到2000.
请教各位大侠,采用第二种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φ70×125cm高,大概就是半吨的水桶,买个就成了呗。
放在高处或屋顶,这样就有基本的水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φ70×125cm高,大概就是半吨的水桶,买个就成了呗。
放在高处或屋顶,这样就有基本的水压。

谢谢,他不是要那种可以放在屋顶的水塔(他买的是商品房在10楼,共20层),是直接接在自来水水管上的,密封,只有一进一出两个水管相接,说白了就是把一截自来水管变成φ70那么粗。所以要承受自来水的水压。
第二种方案就是在卖水塔那里定做的加厚型(卖那种水塔不到1mm厚吧),所以他担心稳固性.

网友B:
一毫米太薄,装满水以后不稳定,乱抖,另外,不锈钢滚焊强度不好,

这么大的,起码2毫米厚,氩弧焊,

网友(点评):
回998老师,才半吨水的桶不算大吧。一般自来水的水压约是0.3mpa,也不算高呀!

网友(点评):
桶是不大,那种高层的建筑自来水都是水泵加压的,长期使用就得考虑它的稳固性了。

网友(点评):
呵呵,998大侠,您收徒弟了吗?算俺一个呗?

网友A:
架高卖的那种水塔也是可以的,毕竟才半吨水,真的要用也得很省的呀!
不停电就再买个加压水泵,水塔换个一吨大的或两个半吨的,这样就很足用咯。
算算成本,哪个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毫米太薄,装满水以后不稳定,乱抖,另外,不锈钢滚焊强度不好,

这么大的,起码2毫米厚,氩弧焊,

谢谢大侠!圆形的容器装水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是竖着放的,用三角架加箍圈支撑在地板上。
朋友是有点舍不得花钱的样子,毕竟差一倍了,就老是问我碰焊牢不牢,主要是担心焊路会不会突然炸开了,那会闹水灾的,哈哈!
氩弧焊好象也焊得不是深,不知道牢固性能怎么样?第一种是采用不锈钢焊条用手工点焊 的,我觉得稳定性比较可靠,就是要银子。还望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高卖的那种水塔也是可以的,毕竟才半吨水,真的要用也得很省的呀!
不停电就再买个加压水泵,水塔换个一 ...

大侠,你没木明白偶的意思,他是接在水管上用的,有水的时候,可以循环用桶里的水,不会日久沉积,停水了,用作应急,可以做饭煮菜就OK,要洗澡洗衣服那肯定是不够用了,呵呵。现在的商品房,只有两米多高的空,那水塔搁不了啊,而且水还是沉积的。

网友(点评):
跟您朋友说,停水时,低楼的会用到高楼水管里的水,也就是用您说的直接接通,您朋友家还是用不到水的,是帮低楼的在储水。

网友(点评):
这个有考虑到,所以设计是进水管在上,出水管在下,就为此还设计了一个排空气的出口,桶装满水后再关闭排气口。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您很专业!

网友(点评):
回hnhycgq,把进水管关了,出水管也会挂了,因为没气!

网友:
这个蓄水桶是要用很多年的,以后每隔几年还要清洗。所以还是用厚一点的材料。最好是2mm的304不锈钢,容积大的话,中间再加个筋。手工氩弧焊,熟练的师傅质量会很好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感觉氩弧焊烧得不是很深,就焊了一点皮,不知用不锈钢焊条手工电弧焊可不可行?

网友:
手工焊, 做好, 好像贵了吧,                 不是怎么大呀, 怎么收4000, 晕

网友:
两千七八, 我给你做                    , 第一种方案

网友(点评):
你用多厚的板?不光是桶身,还有进出水管,三角架(要放1.5米高),全是不锈钢的材料.

网友:
两个板足矣,

网友:
直接接一个袋式过滤器,2000块出头,带过滤,好清洗,自带支架,500*1000的容积够你用了。关键是标准螺纹好接,出厂就超声了质量有保证肯定不漏。

网友C:
我向问个问题:你现在弄好了夏天是没事,,那冬天怎么办要试筒里的水结冰了,那步是坏了么,
进水口可以加个电磁阀的只进步出就不会出现以上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倒是没考虑到,我这在湖南南部,除非又发生2008年那样的冰灾,自来水一般是不会结冰的.

网友:
用氩弧焊得填焊丝啊  绝对结实

网友(2011-09-23):
引用 网友C:
我向问个问题:你现在弄好了夏天是没事,,那冬天怎么办要试筒里的水结冰了,那步是坏了么,
进水口可以加 ...

我家这边冬天都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网友D:
一定要焊接吗?不可以试试别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焊接吗?不可以试试别的方法?

不知大侠还有什么好方法?因为是长期使用,我认为焊接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大侠还有什么好方法?因为是长期使用,我认为焊接比较可靠。

具体您的使用情况我不是怎么清楚,是不是可以用组合的方式,

网友E(2011-11-29):
楼主能不能画个图示意一下?把那个水桶与自来水管的布置,示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画个图示意一下?把那个水桶与自来水管的布置,示意一下?

如简图: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关注,那位朋友现在找别人做好了,202的不锈钢,0.8mm的板,用对焊机滚焊的。
价钱大概大家想不到:只花了800多。
哥不淡定了。

网友(点评):
便宜无好货,他应该清楚,他自己不嫌,别人也无法。

网友(点评):
是啊,自己居家用的东西尚且如此,制造业的高端还往哪找市场?

网友:
800元,叫一次性成本,或前期成本;可后期成本,楼主的朋友没有算到。
另,初期效用与长期效用这两个,楼主的朋友可能只得到前期效用,长期效用要大打折扣了。

网友(2016-01-28):
我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