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风压开关或传感器

楼主(2011-08-24):
        能够检测风扇是否在转动的开关,要求体积要小(不是那种长筒形的),我听人说用过,但是那人记不起来了。请教用过这类开关活传感器的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bubu01 网友好!
.
你这道题概念不清,导致网友不知如何回答:
.
1、不清楚你是要测风压,还是测旋转角度位移?风压、角位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传感器。
.
2、不清楚你所需要的传感器体积要小到什么程度?多少毫米?
.
3、“不是那种长筒形的”,指的是什么?
.
.
感到磁敏类、光电反射类传感器及自带小面积电路,都是一起装到一个圆筒状的管中。
.
也可能有微集成一体化的东西我不知道。
.
再有就是将传感器与电路分离,单就传感器而言,只有黄豆粒大小。
.
看,你为了节省几个字,回复量则是你的几倍!
.
syw  110826   05: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bu01 网友好!
.
你这道题概念不清,导致网友不知如何回答:

总工您好!正文中已经说了是测风扇是否在转动的传感器,我在网上搜的基本上就只是这种探头的,但是尺寸太大,又有很多功能用不上,所以说需要这种长筒探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工您好!正文中已经说了是测风扇是否在转动的传感器,我在网上搜的基本上就只是这种探头的,但是尺寸 ...

bubu01 网友好!
.
我们继续讨论,相信在讨论中能够找到你所需要的检测方式。我想了解如下内容:
.
1、你要检测风扇是否在转动的传感器,离被检测的风扇距离是多少毫米?
.
2、该传感器是固定设置在一处,还是位置经常移动、不定?
.
3、是单台检测还是同时检测多台?
.
4、被检测的风扇最低转速是多少?
.
5、检测后,想要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
6、还有哪些需要让控制人员需要了解的物理量?
.
7、…………?
.
syw  110827   04:09
.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bu01 网友好!
.
我们继续讨论,相信在讨论中能够找到你所需要的检测方式。我想了解如下内容:

总工您好!
这些控制上的问题到时候都可以自己解决。
应该是先找到有没有这种传感器,看了其参数再考虑怎么去测,如果不存在这种传感器,后面的事情都不用考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工您好!
这些控制上的问题到时候都可以自己解决。
应该是先找到有没有这种传感器,看了其参数再考虑 ...

bubu01 网友好!
.
你没有回答我在4#楼的问!
.
如果,不考虑4#楼的因素,我在2#楼处已经给出明确的答案了:
.
有!
“磁敏类传感器和光电反射类传感器”都可以非常容易、方便的解决你的问题!!
.
syw   110827   10: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bu01 网友好!
.
你没有回答我在4#楼的问!

总工您好!因为这个部件输出的只是风,其它部分都是打包了的,所以靠磁和光电传感并不可靠。
如果自己做倒是简单直接买带测速线的风扇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工您好!因为这个部件输出的只是风,其它部分都是打包了的,所以靠磁和光电传感并不可靠。
如果自己做 ...

bubu01 网友好!
.
我在2#楼第1个问题就是问:“1、不清楚你是要测风压,还是测旋转角度位移?风压、角位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传感器。”
.
你在7#楼才给出明确的答案-----测,风压!
.
也就是说,3#~~6#楼我们做了无用功。
.
//***************************************************
.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找各种高灵敏的拾音器(话筒)做传感器,加放大整形电路来解这道题。
.
我得马上出去办事,不能及时回答你的问题了。
.
syw   110827   1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bu01 网友好!
.
我在2#楼第1个问题就是问:“1、不清楚你是要测风压,还是测旋转角度位移?风压、角 ...

总工您好!
如果用声音来判断,其它噪音(比如电机)会影响整这个模块的可靠性,
所以只能用微型的检测风的传感器(比方说把风扇做成发电机)来检测,如果说市场上没这样的传感器,或者是成本不是一般的高,这个问题就只能转成商务问题,定做这个模块,让供应商用带测速线的风扇,并且提供I/O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工您好!
如果用声音来判断,其它噪音(比如电机)会影响整这个模块的可靠性,
所以只能用微型的检测 ...

bubu01 网友好!
.
不是测声音,是测风压!
.
声音的波形是正弦波(双向)。
.
风压的波形是调幅直流(单向)!
.
你找那种音圈型“拾音器(话筒)”,将其中的线圈当电感用,与电容组成一个LC振荡器。无风压时的振荡频率为零点频率。当有风压时,“拾音器(话筒)”上的线圈发生位移,电感值发生变化导致LC振荡频率也发生变化,从而检测出有无风压。
.
你得将“拾音器(话筒)”装在一个筒状的物体里,以解决取样的方向问题,类似飞机上的空速管测速原理。
.
syw  110827   23:40

网友:
不了解是何种传感器,是风力发电机上的,自己设计倒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谢谢!因为量不大,自己设计很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bu01 网友好!
.
不是测声音,是测风压!

谢谢总工,最近比较忙,没来得及回帖,您这种方法是可行,但是需要不停监控信号波形,硬件系统复杂了很多,可靠性也跟工程师有很大关系,有没有只提供开关量相对可靠的传感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总工,最近比较忙,没来得及回帖,您这种方法是可行,但是需要不停监控信号波形,硬件系统复杂了很多 ...

bubu01 网友好!.
.
是的,硬件是复杂了点!如果是我来做,用我自制的“syw牌”一块带有CPU的A/D板就可解决,也不用不停的人工监控波形。
.
给你提供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找一个羽毛类的轻质类的东西,将其涂黑,与“光电开关传感器”结合做成一个微风压传感开关。
成本==2元
.
syw    110901   05:31

网友(点评):
构思实在太奇妙!

网友:
总工的思维方式值得学习。
相对而言,陈旭的思维和语言都太毛糙了。

网友(点评):
呵呵……,这种办法只适合对成本要求非常高,质量稳定性差的非标应急时候用用。

网友:
13楼的方法简直可用奇妙形容。
只不过没有集成度,奥妙一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bu01 网友好!.
.
是的,硬件是复杂了点!如果是我来做,用我自制的“syw牌”一块带有CPU的A/D板就 ...

谢谢总工!最近找的东西都比较偏门,可能是我们的设计思想不一样,您误解了!
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找一个能检测风扇是否在转的开关,而且需要有可靠性(多少万小时无故障的检测报告,CE认证等承认书),这种东西用过的人很少,需要的答案也很简单,用过就用过,基本上不会忘,没用过就没用过,我上网站求助只是碰碰运气。
如果按您说得第一种装拾音器的方法,按我们目前的设计流程,这个项目要增加一个硬件工程师的近一年工作量,每台设备有好几个这样的风扇,且不说电路复杂,光内部测试半年,EMC和CE测试就够人喝一壶的了;一个产品如果设计寿命是10年的话,100台产品在这过程中基本上有可能发生的问题都会变成现实,在设计的时候要尽量避开问题发生的可能性,保证产品的可靠性。
至于您说得第二种办法,是很山寨的,之前也有很多类似的建议,这样的方法量产质量的稳定性根本无法保证,换句话说这样的机器给您用,能接受吗?

网友:
燃气热水器使用煤气或天然气,为使用安全,必须检测燃气的有无,风压开关是一定要用的。千家万户使用,有关生命安全,这风压开关的可靠性毋庸怀疑,并且,能够被使用,一定经过无数鉴定,具备各种认证。
找过这燃气热水器风压开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总工!最近找的东西都比较偏门,可能是我们的设计思想不一样,您误解了!
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很简单, ...

bubu01 网友好!
.
我做过的项目中,无论是项目级还是产品级,但凡遇到找不到合适的器件,我就自己做!
.
方法有的是,也能做到可靠!!
.
再给你提供一个方案:
.
1、找最小号的“薄片型风扇”,将里面的磁石拆除,这就是一个非常灵敏的受风传感器。
.
2、找那种跨距大的光电传感器。
.
3、将上述两件东西结合,就是一个微风压传感开关,体积小,而且保证可靠!!
.
syw  110902   07:20

.

网友(2014-03-01):
不知道这问题是否已经解决,这其实可以用力传感器做呀,做个工装,当风吹到工装面上会产生一个力...

网友:
用精密压力传感器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