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度如何控制?请教

楼主(2011-08-25):
要求数控车床加工,自动上下料。

网友A:
这个有什么不好控制的啊?你说的是54的尺寸控制吧?这个完全是程序来控制的吧?

网友B:
看你是一根根进料的还是几米长的料进料得?讲清楚啊

网友C:
看你的定位方式
其实这个长度蛮好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不好控制的啊?你说的是54的尺寸控制吧?这个完全是程序来控制的吧?

程序能控制的话,我就不问了

网友A:
自动进料装置一般好像是气缸来完成自动送料的,每次送料的时候机床主轴移动会有一个挡块来挡住棒料的进给从而来完成进料的长度,至于你的54那个尺寸肯定是刀具的切削长度,为什么不能控制我不清楚,总长度也是之前挡出的位置来通过程序计算输入长度,不知道LZ有什么困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定位方式
其实这个长度蛮好保证的

大侠如何定位,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一根根进料的还是几米长的料进料得?讲清楚啊

你看图了没有,当然是一根一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进料装置一般好像是气缸来完成自动送料的,每次送料的时候机床主轴移动会有一个挡块来挡住棒料的进给从 ...

直径4磨床磨出,假如按照你的方法,我先用平面磨磨出总长控制在1丝,54这个尺寸能控制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如何定位,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你是这么定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这么定位的啊

我还没想到办法,这是客户要求加装的

网友:
一根根做的话,台阶磨磨一下就好了,看你生产成本咯,2次肯定不行的,

网友:
这种零件的毛坯为什么是一根根进料?为什么不改用整个棒料自动进料?多省事,数控车上就可以自己把握长度!

网友D:
这么细的零件,应该是拉直后剪切下料,然后热处理,直接无心磨,最后车床车台阶,切出长度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细的零件,应该是拉直后剪切下料,然后热处理,直接无心磨,最后车床车台阶,切出长度比较好。

车床车台阶2丝不好控制

网友(点评):
仪表车床,没有问题!

网友:
有办法,有一种数控仪表机床可以自动上料,但要人工排好在托盘里,台阶2丝应该也能控制住,就是先车一头,然后车另一头,夹头里用空心顶靠装置,顶住台阶即可。

网友(点评):
这样做合格率能控制在千分之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