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件电焊后镀锌生锈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25):
产品是直径25圆棒和外径44垫片焊接,一头焊,一头不焊,不焊那头有间隙,电镀后生锈,有什么办法解决?
最好不要采用焊后再车的方法,太麻烦,有没有直接在表面处理上解决的,万分感谢了。

楼主:
在线等,忘高手指教。不然产品报废了。

网友A:
主要是电解液的电池腐蚀,重新焊,焊完探伤,表面再打磨光滑,电镀后处理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电解液的电池腐蚀,重新焊,焊完探伤,表面再打磨光滑,电镀后处理干净。

你的方法是对的,但是不是靠解决表面处理,而是填补空隙来防止电解液渗入,防止生锈。
这样做的话成本比重新用45圆钢车省不了多少。
望有其他方法。
谢谢。

网友:
采用螺纹连接,在拧上去前涂上螺纹固化胶水

网友:
看楼主的图的意思就是圆钢和垫片有一边不焊,也就是说不是密封焊,这样的结构镀锌后过几天肯定流黄水生锈。最好是采用密封焊,或者采用其他可行的办法进行密封。

网友B:
楼主可以打密封胶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打密封胶试一试。

感谢提供方案,能具体说一下吗?
是把产品分开后重新焊还是在间隙处涂密封胶,那电镀后会不会把密封胶酸洗掉?
还是怎么个密封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方案,能具体说一下吗?
是把产品分开后重新焊还是在间隙处涂密封胶,那电镀后会不会把密封胶酸 ...

密封胶是直接打在缝隙处,但会不会酸洗掉,我没试过。另外,可以再没焊的地方使用氩弧焊焊一遍,焊缝尽量小,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就把焊缝打磨掉,也就起到密封作用了。

楼主:
,看来这个事情黄了,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还有就是用达克罗处理,但是达克罗的颜色是灰白色,产品要求镀黄锌的。如果喷锌后不知道效果如何。
望高人出现。

网友C: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你只要把垫片焊透了就可以。

楼主说说什么材料,有没有变形量要求,以及预算的焊接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你只要把垫片焊透了就可以。

楼主说说什么材料,有没有变形量要求,以及预算的焊接成 ...

材料2个都是a3,现在2个已经焊在一起,给个具体方案。谢

网友D:
焊接的铁零件由于有缝隙,电镀很容易生锈.因为零件缝隙里有电镀液残留,零件没烘干就生锈.
1.镀黄锌后,直接热水清洗干净,再使用封闭剂.
2.镀黄锌后,直接热水清洗干净,再使用透明油漆浸渗,然后烘干.

网友:
已经做成了就不能修复了
重做吧,没多少钱
可以用不锈钢啊

网友E:
你的镀锌是热的还是冷镀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的铁零件由于有缝隙,电镀很容易生锈.因为零件缝隙里有电镀液残留,零件没烘干就生锈.
1.镀黄锌后,直接热 ...

靠谱!谢,跟镀锌的地方沟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镀锌是热的还是冷镀锌?

现在镀的是冷镀锌,我这里找不到热镀锌的地方,热镀锌是好一点,但是还是不保险的。

网友:
那是电镀厂的问题,找好的电镀厂吧,只要电镀厂肯花心思,会搞定的

网友:
电镀前水洗用超声波,效果应该改善很多,原因该是前处理的液体残留

网友F:
量少就直接车出来好了,然后电镀,质量有保障。
量大还可以锻出来毛坯,再车削加工,其实焊接后再车也是一个不错的工艺路线,但是效率不是太高,意义不大。生锈的问题主要还是焊接缺陷造成的,焊接后应该表面抛光,在电镀,镀层还不能太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少就直接车出来好了,然后电镀,质量有保障。
量大还可以锻出来毛坯,再车削加工,其实焊接后再车也是一 ...

谢谢指点,现在那个产品还是重新做了,不好修改,算了,算交焊接方面的学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