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浮轴承,请教

楼主(2011-08-25):
想做一个气浮导套,只起导向作用,不承担负载,中间导杆直径是8mm,导套上通气,导套厚度10mm,导向行程20mm,导套与导杆间的气浮间隙应该留多大?选多大的节流孔及几个节流孔合适?请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 帮顶~

网友:
前段时间在车间里拿气枪玩,想是不是有气浮得设备、轴承什么的,结果有仁兄问,坐等高人......

网友:
完全无负载么?这个我粗略了解过一点,接下来无责任瞎侃。
你得确定一下径向力有多少,需要多大的压力。
接下来计算过程就是计算了,沿程、局部压力损失那些个,压差出来压力就也出来了。
根据计算结果调整。

网友:
网上找的个资料,看看有用没!!

网友:
一提到计算就头疼

网友:
要想实现气浮,之间的间距要小于0.08mm,市场上有专门的气浮轴承买的,自己做不合算。

网友:
气浮轴承应该是承受负荷的吧?

楼主说的只是导向

网友:
等待高招

楼主:
现在在自己做实验,做了三个,一个自激了,还可以,但因只有10mm,刚性太小,等待进一步实验中。。。

网友(2011-10-11):
我做过大承载空气主轴,交流请发邮件bestgage@126.com

网友(2011-11-21):
从前用过气浮动电主轴,配合间隙是0.03-0.06mm,节流孔是0.3mm,前后圆周方向均布6个。供参考。

网友:
"中间导杆直径是8mm,导套上通气,导套厚度10mm,导向行程20mm"?
太细了吧?我没做过这么细的。导向行程20mm的话,导向套最好也要有60mm长才行吧?
导套与导杆间的气浮间隙应该留多大?0.03mm左右吧。
选多大的节流孔及几个节流孔合适?3个以上比较好。
导套厚度10mm?那你孔多长?你先保证符合雷诺方程吧。小控算好多大的,估计0.1mm都有点大了。

网友:
还真有气浮轴承啊?前段时间客户打电话说要气浮轴承,我还给人家说没有呢,呵呵做出来我帮你卖啊。

网友(2018-06-15):
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2018-10-31):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就在做0.3气孔的气浮轴承,感觉大家都认为不错

网友:
正常的话我们会用0.3的孔,用上下各8个,

网友(2018-12-19):
这个是新技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