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LC模块的具体接线方式 及各个端口的含义,请教

楼主(2011-08-25):
请高手指点这个PLC模块的具体接线方式 及各个端口的含义

网友:
最好查看一下说明书,初略看来:上边输入,下左为电源, 下右为输出

网友:
还是到欧姆龙中国去找手册吧

网友:
看说明书吧。。。。。。。。。。

网友:
需要看说明书的

网友(2011-12-13):
只有看技术手册或操作手册。

网友:
二楼的回答基本上差不多。

网友:
这是什么上的用的,我怎么没见过。

网友:
手册上介绍的应该更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