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为HRC33~38的棒料能用丝锥攻丝吗

楼主(2011-08-25):
30CrMnSiA的棒料热处理后硬度为HRC33~38,能不能攻丝?如果能,用什么样的丝锥?

网友:
硬度不高,应该能。。。。。。。。

楼主:
一般丝锥能攻吗?螺纹是M6-5H的

网友:
OSG就可以

网友:
M6来说,这个硬度够高了,一般丝攻肯定是不行的,准断,买进口的吧,楼上推荐的那个日本牌子不错,蛮贵的!一定选择刚性攻丝!

网友:
多大的螺纹孔?通孔还是盲孔?
选NACHI的丝攻,还可以用螺纹铣刀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丝锥能攻吗?螺纹是M6-5H的

攻丝是没有问题,问题是你这个公差的丝锥不好买。一般都是6H的。www.sizhuiwhy.com

网友:
小心一点的话应该丝锥还能坚持一下!
友情提示:丝锥油用吸油烟机过滤出来的油相当好用,吐血推荐!!!

网友:
慢点,注意放油,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