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粗糙度标准,请教

楼主(2011-08-25):
我这有个美国图纸,有个粗糙度符号,上面什么数字都没标?只有个单独的符号!我应该怎么理解这英制中的粗糙度符号?

网友:
你光这么一说,谁知道你那符号长什么样啊,给你看个东西,自己查查你的属于什么意思!

网友:
一楼的表很好哈,谢谢

楼主:
这个表我也有。不过还是先谢谢你。。是一个类似于对勾的模子。图片我列出来了,是下面这个附件。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

网友(点评):
这个只是表示所有表面都是去除材料方式获得,不代表粗糙度吧。

楼主:
不晓得~~国标这个符号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不知道美标是否也与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