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攻M22×1的螺纹,要求底孔深5.5,螺纹深5?

楼主(2011-08-25):
怎么攻M22×1的螺纹,要求底孔深5.5,螺纹深5?

网友:
看材质了,这种深度和螺纹有效深度对丝锥是有要求的。如果买不到合适的就自己改一下了。

网友:
M22*1属于细牙螺纹,拿个21的钻头钻到5.5的深度,然后建议用螺纹铣刀来铣螺纹!注意干涉,因为你的底孔太浅!

网友:
建议用螺纹铣刀来加工,深度比较稳定,底孔做上差

网友:
单件小批可以考虑手工攻丝,丝锥前端需要磨掉一些。批量大考虑用加工中心加工,用螺纹铣刀最好。

网友(点评):
攻丝的话很难的,还是不要尝试攻丝作业

网友:
如果工件是回转体可以上车床车,

网友:
把丝锥导向磨一下,不然会过不到底的

网友:
此种工况来看攻牙是不太可能只能用螺纹铣刀铣了,而且是单齿螺纹铣刀。www.sizhuiwhy.com

网友:
那有那么多高档设备哦,用钻攻机就搞定了,零星件用手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