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件表面镀硬铬,会不会影响粗糙度、平面度?

楼主(2011-08-25):
如题

网友A:
不会的,表面处理都不会影响尺寸精度

网友:
没有影响。。。。。。

网友:
铬层才多厚 怎么会影响。。。

网友B:
镀铬后,表面的不平度会放大,所以,精度要求高的件,镀后需精磨。

网友(点评):
不错,大侠说得对,不光对平面度有影响,如果是圆棒对圆度,同心度也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对于有精度要求的零件,镀后是要精磨的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镀后精磨的话,镀铬一般镀多厚?然后磨掉多少?留下铬层又是多少?

网友(点评):
一般磨削0.05至0.1,所以镀层在0.15以上

网友(点评):
一般磨削0.05至0.1,所以镀层在0.15以上

网友(点评):
一般磨削0.05至0.1,所以镀层在0.15以上

网友:
镀的较厚是会影响的,主要看工件外形,规则外形镀铬影响小,不规则外形铬层厚度会有变化,棱角处出现毛刺,需要后道精修。
镀的少的话,一般只需要注意棱边即可。
孔镀铬需要做另外的电极

网友:
镀层对这些有一定影响,只是很小,要求高的话,镀后再做一下精加工。

网友:
当然会影响。需要精磨。

网友:
镀之前的表面质量要好,不然读后效果不好。

网友:
如果要精磨的话,大家都镀多厚啊,磨后还有多厚啊?

网友:
对光洁度和尺寸都有影响
有经验的设计师会将此部分考虑进来
后加工容易破坏电镀层,一般不建议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铬后,表面的不平度会放大,所以,精度要求高的件,镀后需精磨。

大侠,如果镀前平面很光滑呢?比如0.8甚至0.4的粗糙度

网友(点评):
镀后光洁度提高,但平面度会下降

网友:
有影响,只是较小,要求高的话镀后需精加工

网友(2011-09-28):
如果精度要求很严格 的话,可以考虑标两组公差,一个加工公差,一个表面处理的公差。

网友C:
我们做的切坯机导柱都是镀珞后上磨床的~~~

网友:
内孔怎么镀铬????

网友:
先磨后镀     ,这杨好些

网友:
粗糙度不会影响,但因过程会产生变形,对形位公差会有影响,精度高的话建议精磨

网友:
我们厂表面处理完,有精度要求的会铲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镀铬后,表面的不平度会放大,所以,精度要求高的件,镀后需精磨。

所有的加工都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看各工件的技术要求,对同一工件,不同的技术要求,加工工艺也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表面处理都不会影响尺寸精度

不会影响尺寸精度?那你镀的东西到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影响尺寸精度?那你镀的东西到哪里去了?

表面,就跟上漆是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的切坯机导柱都是镀珞后上磨床的~~~

镀铬之后上磨床,那岂不是把铬磨掉了啊!怎么能防锈以及保持镀铬的硬度呢?

网友:
我一般在镀铬之前会把零件的表面光洁度提高,通过磨床控制在0.6以下,有些电镀公司为了多赚钱,他们习惯把零件抛光之后再电镀,其实没必要,抛光会影响零件的平面度。镀铬出来很平整也很光亮。镀铬之后再测量镀铬的表面尺寸,基本都在0.02MM以内。

网友:
看你的镀层要求了,看镀硬铬还是美观铬,好像有点说道

网友(2014-09-27):
镀硬铬是可薄可厚,看需求了。
精度的轴类的话,一般镀后要研磨的。

而且硬铬的话,对工件表面粗糙度要求较高的。

网友:
我们做的切坯机导柱都是镀珞后上磨床的~~~

镀铬之后上磨床,那岂不是把铬磨掉了啊!怎么能防锈以及保持镀铬的硬度呢?   15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2017-11-03):
除了电镀,还有什么方法提高表面光洁度

网友:
如果你是磨后去镀硬铬,影响大概0.5丝左右,形状一般不会改变(细长轴类容易变形的零件会有改变)

网友:
一般来说,做表面处理都会影响产品的尺寸,粗糙度和平面度。首先你得了解,表面处理一般就两种形式:覆镀和置换。
像你所说的电镀,他表面处理后,上面覆盖的镀层的厚度肯定会影响产品的粗糙度,镀层越厚,其表面粗糙度越小,尺寸也会随之加料。受到电镀和烘烤时的温度和工件摆放的影响,产品会有一定的变形,即肯定会影响产品的平整度。

网友:
还有另一种增加耐磨性的方法:压磨

网友:
可以做试验,测出厚度,在加工前将厚度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