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的G41G42的指令

楼主(2011-08-25):
加工中心的G41G42的指令怎么用…哪位大侠指教下

网友:
灵活应用,说不清楚,自己看看说明书,再在机床上模拟实验,很容易明白的。
G41刀具在工件左面加工,G42刀具在工件的右面加工。
注意加工方向性

网友:
也就是说我在用了G41G42后!直接在刀补R上输入刀具或刀尖的圆弧半径就行了!要不要输入什么虚拟刀位的吗!

网友:
根据迪卡尔坐标系,沿主轴运动方向,刀具在加工路径的左边为G41,反之为G42

网友:
刚才说错了:
根据迪卡尔坐标系,沿刀具运动方向,刀具在加工路径的左边为G41,反之为G42

网友A:
不用输入什么虚拟刀位的,我这边的系统直接输进刀具直径。然后在G41或G42后面跟上刀号就行了

网友:
直接输进刀具直径。然后在G41或G42后面跟上刀号     是跟刀补号吗!?

网友:
加工中心不像数控车,它好像不需要输刀尖位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输入什么虚拟刀位的,我这边的系统直接输进刀具直径。然后在G41或G42后面跟上刀号就行了

直接输进刀具直径。然后在G41或G42后面跟上刀号     是跟刀补号吗!?

网友(2011-10-02):
G41 和G42 是刀具左半径补偿和刀具右半径补偿 刀具半径补偿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起到 ,第二步是在偏执方式下  ,第三步是取消半径补偿。一:起刀的格式是 G00(G01)G41(G42X-Y-D-。说明:1.起刀必须有G00(G01) 但不能用G02(G03)  2.G41是刀具左半径补偿判断方式是刀具运动轨迹在工件左边时为左半径补偿 也就是顺铣  反之为G42   3.D实质就是半径值 和刀补H的道理一样 二:在偏执方式下此时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到可以用  三:取消半径补偿格式为G40X-Y-   完毕!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包括了G41、G42使用格式及注意要点。

网友:
补充一点,取消半径补偿也可以用H0

网友:
在自动编程中,一般就不需要输入刀半径,直接输入要偏的值

网友:
选择G41或G42的判别方法为:假设工件不动,沿着刀具进给方向,当刀具中心在工件轮廓左侧时,用刀具半径左补偿指令G41;当刀具中心在工件轮廓右侧时,则用刀具半径补偿指令G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