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轴器安装要求的资料

楼主(2011-08-25):
哪位大侠能提供联轴器安装方面的资料,如:安装时的注意事项;安装间隙的要求;如何保证其同轴度;同周度的达到多少是合适的如何检查其同轴度!先谢啦!

网友:
要求是不一样的,要看是在什么地方用,什么设备,

网友:
等待答案中呵呵也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是等待答案,等待学习学习

楼主:
主要是梅花半联轴器,泵和电机间使用

网友:
     看看是否可以用的上

网友:
威望是个嘛东西啊!不能下载

网友:
安装间隙有标准的,可以查一下,同轴度主要看你钟形罩做的同轴度了,检查同轴度用百分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看装配的时候也没有定量是测量,就是眼睛看看,听听声音,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同轴度是根据联轴器的直径、联接方式来确定的,刚性联接对同轴度要求高,比如电厂的汽轮驱动,如果是半绕性联接,则要求要低得多,电机与泵的联接同轴度以10丝以内为宜。
A型架与钟形罩的过渡方式又有区别:A型架时,可将百分表座置于电机轴头处,分别打支撑架的端面和内圆,这两个尺寸跳动必须分别在10丝以内;钟形罩的同轴度一般不用测量,靠机加工时一刀下的设备精度保证,不过钟形罩在安装时必须检查连接面是否有毛刺。
联轴器的间隙也是根据联轴器的外径确定,一般以4-6mm为宜。
据我所知,A型架的同轴度比较难调,需要经验。

网友:
外圆上用平尺测量,两半联轴节高低在0.1以内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