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处开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25):
大家能说说吗?材料Q235,手工电弧焊接,焊接处开焊一般都有什么原因?

网友:
焊接技术问题。

网友:
冷却太快了,应力大,就会开裂。或者焊条选择不匹配

网友:
1.应力处理问题;
2.多层焊接过程中未及时清理焊渣及去毛刺,或者偷懒一次焊完;
3.焊接工艺与强度要求不符。

网友:
要看裂开的情况,有图有真相方可回答你,因为有很多因素可以导致焊缝开裂

网友(点评):
图还没有,不过能不能说说有哪些因素呢?怎么加分呢?

网友:
不知道是厚板还是薄板 如果板材在6个以下的话 估计就是用错焊材了  哈哈

网友A:
1、焊接环境,低温下焊接会开裂
2、焊接技术,这个可以不考虑,学徒工焊的也不会随意开裂
3、焊条选型,是不是用422焊条
4、材质,是不是真是Q235?

网友:
如果焊条、焊接环境、结构设计没问题的话,可以把材料拿去化验,因为材料含碳量超高也会引起裂纹

楼主:
谢谢上面诸位的解答。有关此问题还要再查一查其他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焊接环境,低温下焊接会开裂
2、焊接技术,这个可以不考虑,学徒工焊的也不会随意开裂
3、焊条选型,是不是 ...

焊接环境在正常温度30度左右,焊条用的是J422,材质是Q235.从现象看开裂是一下被抻裂的。可能还要考虑受力情况。是否焊缝本身的强度问题?

网友(点评):
是产品使用后大概多长时间开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环境在正常温度30度左右,焊条用的是J422,材质是Q235.从现象看开裂是一下被抻裂的。可能还要考虑受力 ...

照你这么讲,我猜测有可能是以下几种因素,可以着手一个一个排除:1、原材料:取样重新化验。 2、焊接结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焊缝形成闭环或其他造成应力严重集中导致开裂。 3、板厚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焊接环境,低温下焊接会开裂
2、焊接技术,这个可以不考虑,学徒工焊的也不会随意开裂
3、焊条选型,是不是 ...

使用时间约有10个月。有运动件受力抻拉。

网友:
原因太多了 不过最常见的还是手法问题...

网友:
Q235的材料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开裂的吧

网友:
检查钢板是否真是235,焊条是否真是422.

网友:
材料Q235,422焊条,手工电弧焊接,是不会开裂的啊,检查材料、焊条对不对。

网友:
低碳钢焊接 一般是不可能开裂的,残渣没有处理好啊什么的有可能!!!

网友:
什么形式的焊缝,焊材种类

网友(2013-12-21):
纯粹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