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7A04和7075,是否可以互换?

楼主(2011-08-25):
各位大哥,小弟要加工一个零件,电器机箱一类,客户图纸要求7075的材料,市场的7075不好买,而且价格高,经销商给我说7A04可以代替,2种材料只是硬度有一点差别,其他都很接近。
这两种材料是否可以互换?  零件要求军绿色阳极化,是否会有影响?

请问各位前辈!

网友A:
           Si       Fe     Cu         Mn               Mg         Cr                   Zn             Ti
7075  0.40   0.50  1.2~2.0   0.30         2.1~2.9     0.18~0.28       5.1~6.1     0.20
7A04  0.50   0.50   1.4~2.0   0.20~0.6 1.8~2.8     0.10~0.25       5.0~7.0     0.10

网友:
仅供参考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话应该可以替换

网友(2013-07-02):
引用 网友A:
Si       Fe     Cu         Mn               Mg         Cr                   Zn            ...

谢谢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