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孔加工,讨论

楼主(2011-08-25):
这两天在看《公差与配合》,书中提到了选用基轴制的一个原因是说:
加工同等精度的,直径小于1mm的轴的加工难度远大于直径小于1mm孔的难度,在网上搜了下,发现所有的网页都是这么一个结论,但是原因木有查到,有了解的同学进来说下。。。。。。。。。

能想到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加工1mm的轴的时候,会由于刚度问题带来很多麻烦?

网友:
选基轴制 是因为同等级的孔不好加工吧?

网友:
难道小于1mm就反过来了?

楼主:
嗯, 我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小于1mm的可以放电或线割加工,小于1mm的轴,除了研磨不知道啥能加工高精度的。轴难加工,所以是先加工轴,然后配做孔,所以才叫基轴制……

网友(点评):
不是所有的轴都难加工。。。。。。。。。。。。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看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不错!!!!!

网友:
向各位高手学习,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于1mm的可以放电或线割加工,小于1mm的轴,除了研磨不知道啥能加工高精度的。轴难加工,所以是先加工轴, ...

直径小于1mm的轴,长径比大的话,,刚度太差,很难做到有精度。。而1mm的孔的加工手段就多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不错。

网友:
轴没做过这么小的!孔倒是做过不少不过精度没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