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模具表面的光洁度,让它不生锈呢

楼主(2011-08-25):
怎样提高模具表面的光洁度

网友:
精磨后布轮抛光。。。

网友:
模具表面光洁度主要跟模具钢有关,成本可以接收的前提下尽量选用好一些的材料,要求高的可以直接选择不锈钢,这样表面光洁度、生锈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网友:
and anything else? 期待中

网友:
选用不锈钢必然增加成本,不如经常点检、涂防锈油来的实惠

网友:
涂防锈油又考虑到要经常去维护与点检!

网友:
用专用的化学药水也可以除锈

网友:
经常使用的话是不是不容易生锈!

网友:
首先需要知道是用什么材料做得模具。
有耐腐蚀的材料,还有一般材料,
除不锈钢不锈铁外,热处理硬度高的材料不易生锈。
要经常保养,用完模具后上油保存。
不要保存在容易生锈的环境中。

网友:
模具还是要经常维护的,抛光后用油封住

网友:
使用油石活水石抛光后,再使用羊毛抛光就能保证和镜子那么光亮了,至于防锈就要看你的成本了,可以镀层之类的,防锈油也可以但需要经常性维护

网友:
不知到你问的什么部位,我就大概说一下的;
如果是普通材料,如A3,你可以给它推油,用油石打磨,这样虽然简单,但是只能保住一时,你也可以给它电镀,这样就不会有多大问题了,呵呵,只是看到别人做过,我们没有这么奢侈的行为
如果是热处理过的材料,那就不用管了的,直接加工完就可以了的

网友:
淬蓝处理。。。。。。。。。

网友(2011-10-05):
光洁度的的条件
1:材料 ,高光洁度的产品必须材料的选用。比如:进口的8407,1.2083,S136,H13,国产的,
2:热处理手段
3:加工工艺
4:模具保养

网友:
表面不生锈是因为你的模具长期闲着不工作,也不擦油所以氧化生锈,只要有油就不生锈。不锈钢的也可以,看你是什么样的模具了,什么模具什么对待,不是随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