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螺栓松动的试验方案,急!

楼主(2011-08-25):
本人需要设计关于螺栓松动实验的方案,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好心的大侠以前做过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A:
说你具体试验大纲,
什么振动类型?频率?振动曲线?

正弦,类正弦,用偏心机构,非正弦的,用液压的,东西非常简单,有具体目标就很好玩,没有具体目标,泛泛而谈,就没有办法,

网友:
弱问一下,做螺栓松动试验是干嘛的啊?

网友(点评):
实验螺栓各种性能,比如道轨螺栓,跑什么速度会松?松一个就是惊天大祸,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螺栓松动实验还真没有听说过,只是见过几种加紧固的。

网友:
螺栓松紧前后拉伸长度会有变化,核电螺栓有在线超声波检测,找到检测长度的'传感器"之类的东西,再看其精度够不够,其余的就是架子及数据连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螺栓松动实验确实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你具体试验大纲,
什么振动类型?频率?振动曲线?

请教一下,用疲劳试验机可以做松动实验吗?还有如果有震动试验台的话可以做吗?

网友(点评):
能精确设定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用疲劳试验机可以做松动实验吗?还有如果有震动试验台的话可以做吗?

能说的具体点吗?大概怎么设定啊?是不是的自己设计夹具啊

网友:
没听说过专门的螺栓松动的试验,螺栓的标准里也没见过,一般是装配在零件总成上,与总成一起做台架或振动试验.

网友(2012-05-03):
请教一下,用疲劳试验机可以做松动实验吗?还有如果有震动试验台的话可以做吗?  D-

网友:
请教那里能买振动实验台???

网友:
这个应该根据工作状况来设置试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