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Series Oi Mate -TD G98mm/min 动作执行后不运动

楼主(2011-08-25):
今天车间工艺调整,装一夹具到刀转塔刀架上来装夹工件,用G98 + G01不执行动作。下面看程序
工作环境:系统——FANUC Series Oi Mate -TD
                 数控车床——沈阳机床厂HTC2050
O0005;
G97;
G98;
T0606;
G00 X0.00;
Z150.00;
G00 Z4.0;
G01 Z0.00 F50.00;    这步执行后,绿灯长亮(程序自动模式下正常运行),但是驱动器不执行动作Z轴不移动。
M00;
……
……
M30;

下面用图片来描述下工作状态
第一步:卡盘张开,夹具准备

第二步:卡盘张开,上工件

第三步:刀架往前运动(就是这步不能正常运行),定位到卡盘,卡盘夹紧,刀具后退

第四步:夹具后退完成,准备换刀加工

这就是程序要实现的过程。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以前GSK980TD的时候程序O0005能够正常运行,这系统就不运动,百思不得其解。
O0006;
G97;
G99;
T0606 M03 S300;
G00 X0.00;
Z150.00;
G01 Z0.00 F0.2;
M00
……
……
M30;

O0006程序能够正常运行,在线等答案。必须使用G98,因为卡盘是松开状态,没有转动。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免得沉啦

网友A:
没开过机床,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开过机床,不太了解

让我激动了吧,只是答案不太给力呀,好在没有沉

网友B:
卡盘张开刀具或刀塔不能动很正常,因为系统默认是在卡盘夹紧状态下才能工作.
这有一个参数对应,是以0或1来表达,但我不知是否能用宏命令来控制这个参数!!!

网友B:
油压卡盘有内夹紧和外卡紧方式,所以有那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盘张开刀具或刀塔不能动很正常,因为系统默认是在卡盘夹紧状态下才能工作.
这有一个参数对应,是以0或1来表 ...

希望能够用宏实现,不然就杯具了,我们领导弄的这神马夹具,以前都是用手装工件,直接往卡盘上靠,然后夹紧,按启动就了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压卡盘有内夹紧和外卡紧方式,所以有那个参数

问题是我也不知道是那个参数,第一次用发那科和液压卡盘,以前是GSK980TD +手动卡盘。卡盘夹紧状态下G01 照样不动

网友:
有个简单的方法,关闭系统检出报警,应该可行,具体视系统内部参数而定

网友:
先手动方式看能否转

网友:
程式问题 和机床参数没关系的 我的机床 我编的可以走啊

网友:
G01 Z0.00 F50.00; 把F50后面的点和两个零去掉,就可以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盘张开刀具或刀塔不能动很正常,因为系统默认是在卡盘夹紧状态下才能工作.
这有一个参数对应,是以0或1来表 ...

我打电话咨询了厂家,是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在卡盘张开时就不执行G01动作,他们说如果降低安全性的话可以通过改变参数来实现这个功能,既然你说到了用宏改变参数来实现,令我想到了通过改变宏参数里面的G00的速度来实现此功能,这样既没有降低安全性,又能够很好的方便实现此功能性要求。
O0006
G97
T0606
G00 X0.00;
Z4.00;
#9999=50.00;      假设G00 Z方向的移动速度是由9999参数绝对的,默认值8000,实际机床可能并不是这个参数
G04 X5;
G00 Z0.00;
#9999=8000.00;为了保证加工效率,把G00的快速进给效率还原成8000
M12;                     卡盘夹紧
G04 X2;
M00;                      确认卡盘是否夹紧,出于安全暂停下
G00 Z100.00;
T0101 M03 S900;   换加工刀具,准备加工
……
……
……
M30;

现在不知道问题的关键是,厂家是不是允许我们在自动加工的程序中改变系统的一些默认参数,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发那科系统(以前都是坐GSK980TDb),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指教。谢谢!

网友C:
在MDI模式输入M66按启动键  看能不能启动(但是我忘记了是夹紧状态还是松开状态的按的了,最好都试试看。)不知道能帮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MDI模式输入M66按启动键  看能不能启动(但是我忘记了是夹紧状态还是松开状态的按的了,最好都试试看。) ...

谢谢啦!

网友:
G98T606
G0X0.
Z4.
M10                夹头松开
G1Z0.F2000
M4X0.5
M11                夹头夹紧
G4X0.5
G0Z150.
M0
我们的可以 你试试看行不

网友D:
G98T606
G0X0.
Z4.
M10                夹头松开
G1Z0.F2000
G4X0.5
M11                夹头夹紧
G4X0.5
G0Z150.
M0

是G4不是M4 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G4不是M4 写错了

网友E:
厂家不允许修改么,那客户的要求让他改他怎么不改呢,按理说加紧还是松开应该是用户参数是可以修改的,发那科系统不会做的那么保守吧,楼主可以改成先加紧工件后刀架定位啊,如果快速速度设置高点只差1,2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厂家不允许修改么,那客户的要求让他改他怎么不改呢,按理说加紧还是松开应该是用户参数是可以修改的,发那 ...

工件夹紧必须是在卡盘张开下允许。不是做的保守,而是出于安全性考虑。我以前做的那些机床就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件夹紧必须是在卡盘张开下允许。不是做的保守,而是出于安全性考虑。我以前做的那些机床就没有问题。

是不是以前的系统屏蔽了卡盘夹紧检测功能。你的刀架定位必须在卡盘松开进行吗?改到加紧以后再定位,试试

网友F:
在系统中有个选项是调整卡盘夹紧方向的,你现在应该是从外往内夹紧,改后会变成从内往外是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以前的系统屏蔽了卡盘夹紧检测功能。你的刀架定位必须在卡盘松开进行吗?改到加紧以后再定位,试试

卡盘松开的情况下,GOO是可以定位的。只是G01执行但是不发生进给。厂家出于安全考虑,如果卡盘突然松开和不转,G01就会停止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系统中有个选项是调整卡盘夹紧方向的,你现在应该是从外往内夹紧,改后会变成从内往外是夹紧

即使是调整这个参数也没有用,因为系统还必须在卡盘旋转起来的情况下,G01才会有进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卡盘松开的情况下,GOO是可以定位的。只是G01执行但是不发生进给。厂家出于安全考虑,如果卡盘突然松开和 ...

应该也不允许主轴启动吧,执行G01,你的F50太小了吧,坐标动么,不动那一样是不执行G01,楼主表述有误,今天回去看看说明书,顺便问下楼主有说明书呢,你的床子是车床?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也不允许主轴启动吧,执行G01,你的F50太小了吧,坐标动么,不动那一样是不执行G01,楼主表述有误,今 ...

对,主轴是不允许启动的,F50也不小了,加工的时候也就100多,我没有TD的说明书,是数控车床。我已经咨询了厂家,厂家说是参数设置了不允许,可以帮我们把参数设置过来,但是安全性会降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主轴是不允许启动的,F50也不小了,加工的时候也就100多,我没有TD的说明书,是数控车床。我已经咨询 ...

你在百度里找相关说明书吧,论坛里可能也有,既然出与安全考虑你就只能安装安全的程序编,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啊,1.执行G01坐标动么,2.刀架定位必须在卡盘夹紧之前么?

网友:
希望能够用宏实现,不然就杯具了,我们领导弄的这神马夹具,以前都是用手装工件,直接往卡盘上靠,然后夹紧,按启动就了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在百度里找相关说明书吧,论坛里可能也有,既然出与安全考虑你就只能安装安全的程序编,我的问题你还没 ...

1:坐标肯定是不动的。
2:刀架定位必须在卡盘夹紧前
FANUC 0iMD车床系统加工中心系统通用用户手册.pdf  这个说明书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坐标肯定是不动的。
2:刀架定位必须在卡盘夹紧前
FANUC 0iMD车床系统加工中心系统通用用户手册.pdf   ...

那就是不执行进给,只执行快速,发那科说明书多呢,有PMC说明书,硬件连接说明书,功能连接说明书,维修说明书,操作说明书,编程说明书,我今天回去帮你看看

网友:
到PLC里查一下,看看属于硬件故障还是编程故障

网友E:
今天查看说明书给个意见,楼主先要试下G10L50 参数输入对快速移动速度有效没,修改后程序如下
O0006
T0606
...
...
G0  Z150
G0  Z4
G10L50 N1000  R50(1000为快速移动对应的参数号,50为新设定的快速移动速度)
G11(取消参数输入方式)
G0Z0(这下快速移动成50了)
装上工件动作继续
M00
G10L50  N1000  R6000(重新设置快速移动参数)
G11(取消参数输入方式)
特别提示:程序调试请勿安装工件,如出现车床撞刀,后果自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查看说明书给个意见,楼主先要试下G10L50 参数输入对快速移动速度有效没,修改后程序如下
O0006
T060 ...

谢谢啦。改天去试下

网友: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得的?我似乎也碰到这种问题了!!!!!!!!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辛苦那么多楼主解决了也该告下怎么弄的啊,太不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辛苦那么多楼主解决了也该告下怎么弄的啊,太不厚道了

呵呵,不好意思啊,这几天一直弄加工中心,还没有时间去弄。等有消息在告诉你咯。莫急……

网友:
05  没有转速

网友:
可以用没有指定的M指令,加个PLC程序到梯形图然后在程序里应用那个M指令,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可以看出楼主没有钻研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查看说明书给个意见,楼主先要试下G10L50 参数输入对快速移动速度有效没,修改后程序如下
O0006
T060 ...

今天终于有时间试了下。
程序:
T0606
G00 X0.00
G00 Z240.00
G10 L50 N1000 R600.00
G11
G00 Z0.00
G04 X10.00
G00 Z240.00
M30

R                         F0                      F1(%25)                        F2(%50)                       F4(%100)
600.00            300mm/min        3000mm/min                 6000mm/min               12000mm/min
                         106S                    19S                                  15S                               12S

600                 300mm/min        3000mm/min                 6000mm/min               12000mm/min
                         106S                    19S                                  15S                               12S

8000              300mm/min        3000mm/min                 6000mm/min               12000mm/min
                         106S                    19S                                  15S                               12S
默认G00         300mm/min        3000mm/min                 6000mm/min               12000mm/min
                         106S                    19S                                  15S                               12S

还是不能修改G00的运行速度,不过程序能够正常运不报警。不好意思拖了这么久才给答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有时间试了下。
程序:
T0606

谢谢楼主,今天涨见识了

网友(2013-04-14):
O0005在执行G01时没有指定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G(2015-01-30):
大师,你现在还用2050的机床吗?那个M11卡盘松开刀塔不移动,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个情况了。程序里卡盘松开后,就不往下走了,不执行下一步,循环灯老亮着,G0也不动。问了厂家说要改梯形图,我们都看不懂。大师有别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师,你现在还用2050的机床吗?那个M11卡盘松开刀塔不移动,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个情况了。程 ...

我的机床M11根本就不执行动作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床M11根本就不执行动作

那就是里面的东西不一样了,大师没别的办法了?该梯形图不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是里面的东西不一样了,大师没别的办法了?该梯形图不会呀

这个真不会

网友:
车床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