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闭式回路中的冲洗阀

楼主(2011-08-25):
今天在一本书中看到:闭式系统中执行器排出的油液返回到泵的进口,系统效率较高,需要补油泵补油并用冲洗阀换油进行热交换,这种系统多用于车辆起重运输机械设备中。 希望社友们给介绍一下 冲洗阀 谢谢!

网友A:
由于闭式回路易发热,导致油温高!为了促进热交换,有时系统中会有冲洗阀!一般冲洗阀可以单独安装在高低压油管间,也有的是安装在马达或者泵上,但不管哪种形式工作原理都一样,都是高压低压侧压差将阀打开,低压侧油泄掉部分回油箱。所以闭式系统必须有补油泵,一方面补充内泄一方面补充冲洗掉的,有时补油泵还兼具提供控制油的功能!冲洗阀一般两部分构成一个三位三通阀一部分是一个溢流阀,里面还有一个小孔节流片,通过更换不同阻尼和调定溢流阀压力(力士乐的一般为16公斤)来改变冲洗油量。在选择冲洗阀时一方面要保证冲洗效果,一方面要保证补油压力(补油泵兼具控制泵时还要保证控制压力)足够!所以要注意其与补油泵的匹配!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闭式回路易发热,导致油温高!为了促进热交换,有时系统中会有冲洗阀!一般冲洗阀可以单独安装在高低压 ...

谢谢,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冲洗阀就是将闭式回路中的一部分液压油放回邮箱去?这样液压系统中工作的油其实就是整个液压油的一部分,对液压油也是一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