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激光焊接出来的油管有漏油,紧急求助

楼主(2011-08-25):
求助:连续激光焊接出来的油管在160摄氏度中漏油,以前都没有漏,今天做了N次实验测试都在漏油,不知道咋办了,都等待这该零件装产品,没有它后道工序无法进行  ,连续激光焊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激光器功率可能不太稳定,或者镜头聚焦部分有问题,再就是材料问题,比如材料中某些成分超标,而这些成分是不易汽化的某些氧化物,要具体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

网友:
熔深不够,焊接表面清理不够!聚焦不够!

网友:
之前的不漏,现在的漏了,找跟之前的差距啊

网友:
工艺上有没有变动?如果冷却过快,会有裂纹。材料上有没有变动?也许是晶粒造成的裂纹,也许是材料内部有易气化的物质,将金属液体冲开或者形成巨大的金属气泡。
如果没有,那就是设备的问题了,像998大侠说的那样,可能是发生器的毛病,功率不够,或者聚焦不准,也可能是保护气体的纯度不够。因为无论如何都需要保护气体,所以激光焊接总是会有大大小小的气孔,而且气体纯度还会影响到激光的功率。

网友:
激光焊还要保护气体啊?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说说我现在的情况:又焊接了些产品,但只有大约百分之五十的合格率,且许多都是还是补焊合格的,焊接后不合格的产品有些有很小小的孔肉眼能看到!请大给分析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