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牙丝杆 加工工艺 旋风加工的进

楼主(2011-08-25):
图纸如图 先粗加工后 调质 在磨 还是 直接调质好加工 这个硬度调质后 好不好加工呢,材料是45钢

另外 上旋风车的话 干这个活又如何 请坛友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旋风铣直接加工没什么问题

兄弟是做旋风的吗?

网友:
先粗加工后 调质 再磨,这样比较好
如果直接调质好再加工,硬度过硬了,一般刀受不了,因为是断续切削,当然,如果有合适的机夹刀可能情况会好点
如果楼主试到有适合调质后高硬度材料的刀具,请推荐下

网友:
楼主45#调质处理硬度要HRC42-45,属于淬火处理了吧。
这件如果硬度要求按正常调质,硬度不要这么高的话,用纵切机车(走心机)加工最适合不过了,所有工序可一次装夹全部加工完成。

网友:
长又细,估计后期热处理要变形。。
感觉找个好点的刀,先调质会不会好点。。

网友(2014-10-07):
应该很好做的,先调质后加工,矩形丝杆 锯齿形丝杠 梯形丝杆 不锈钢的也挺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