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整个龙门架的惯性?

楼主(2011-08-25):
动梁式龙门加工中心 如何控制整个龙门架的惯性 ?
图上所示 整个龙门架重量很大 在快速移动后如何让他准确停下  在我的理解中质量越大也越难停下   尤其是齿条传动的   请师父解惑

网友:
大型龙门 龙门移动式的速度都不快  一般都4米传动用的是带主从系统的双电机 要停止时带降速 所以惯量不大

楼主:
主从系统降速的话要全部都降是不是 否则 一个轴降了剩下几个还是原速就会造成误差  我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
所以龙门加工中心一般都有重力平衡装置

网友:
龙门架惯性和重力平衡有毛关系?

网友(点评):
只能说明你不懂机床,多去学学吧,还嫩了点。

网友(点评):
论坛是一个交流学习的地方,每个来这里的人都应该有一个谦逊的态度,你没见过只能说明你见识太少,在这里其实你没必要用这种态度反驳别人,任何你看似不可能的东西可能在某个地方已经存在了,或者在将来就存在了。

网友(点评):
看看7楼,楼主都说你答非所问了,还在这说。倚老卖老也得有资本呀。

网友:
我有个大型的工字钢,要加工个孔,用什么设备呢?
工字钢的尺寸和加工孔的位置如图

楼主:
呵呵 4楼的哥们可能理解错了 我说的不是主轴那块 而是整个移动的龙门框架

网友:
大龙门的移动一般可以用4个电机来驱动,在每一侧的两个电机用主从形式(同时起到消隙作用), 两侧可以用同步功能实现!
电机最好都选大惯量的

网友:
这个就是计算电机扭矩的意义,快速到低速进给有系统处理时间常数

网友:
伺服电机装刹车的,速度不能太快

楼主:
系统处理时间常数 那这个处理时间只是单轴处理 还是全部的轴都等他
比如X轴做相对快一点的运动需要马上定位 ,然后根据九楼说法有系统处理时间 ,那么在X轴减速的同时 是不是其他几个轴都需要同步减速  ?

网友:
对的,系统保证几个电机转速同步

网友:
准确停位,是龙门机床的基本功能。不管是多大的机床均可以实现准确停位。
因为一般讲他们基本上都用了光栅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从系统降速的话要全部都降是不是 否则 一个轴降了剩下几个还是原速就会造成误差  我这样理解对不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非常好的资料 谢谢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