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工过程中机床自己切了条直线,速度很快,何故?

楼主(2011-08-25):
如图,这个是用flow机切的,切割的是石材线条当时排版排了4条,在加工过程中机床自己切了条直线,速度很快(速度每分1800),原因我认为是程序过大,电脑内存小造成的。

这种情况出现过3次,在以前加工比这个还复杂的图时为什么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各位高手给分析分析....

网友:
是不是切割完后, 设备自己再切一条直线?
还是切割中自己切直线?

网友:
看你的切割图, 并不复杂, 3次都是在同一位置的话, 那就可能是编程问题。
如果不是同一位置, 或者是不定时发生这情况的就比较麻烦

网友:
看你的材料, 估计是 15毫米的大理石, 这厚度的大理石本来的切割速度本来就是 1900毫米/分钟, 1800毫米/分钟并不奇怪,
你平常的切割速度是多少?

网友:
如果是不同位置发生的, 那有几个可能,

网友:
2. 电压不稳定, 令切割中设备有断电重起情况,输出程序有错误; 3. Y-轴承有地方接触不好, 控制系统有提供电力给Y-轴的马达, 但是实际Y-轴没有运动或者运动力不足, 只有X-轴运动。

我认为是Y-轴的问题可能比较大。

网友:
你 的 电 脑 有 病 毒 (这几个字不可以连在一起打, 不然系统说你的信息有不良信息, 不给发)

网友:
不好意思, 要说的话方几条才能发全, 系统老说我发的是不良信息。。。。晕

网友A:
你看看你的图吧.
应该是你把进给线搞成切割线了。要不你把org文件发我看看。我到我机器试试

网友:
还有FLOW的这个研华一体机,也要升级,8G的SSD盘太小了。我换了25G的SSD 也是SLC芯片的。赛杨1G的U可以超频的,想想办法。1G的内存就不要动了。XP够了

网友:
估计是系统问题,无非就是控制卡、软件和工控机的问题
另外:如果Y轴电压等故障问题,软件应该有报警之类的提示吧?我没用过FLOW的软件,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来和几位前辈们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图吧.
应该是你把进给线搞成切割线了。要不你把org文件发我看看。我到我机器试试

你好,东方兄,图检查了没有问题,那个图我只做了一条,在FLOWCUT中复制了4条,直线切割速度是1500MM/每分,拐角是620-680MM/每分,出现问题时操作界面一切正常,FLOWCUT界面并没有出现报警,从一点切割后剩下的没有在出现问题,有时在FLOEPATH做路径时实体数量超过2万了,反应会很慢,甚至死机,我感觉就是电脑内存小的问题,还有在加工中会出现死机,你的机子有这种状况吗?

楼主:
胡司令好,不是,是正常加工中突然的就来了条直线,我就急啊!

网友:
CAD文件做好了。保存为R12 DXF格式,保存最低版本的,高版本可能有兼容性问题。实体数量超过2万是CPU不行,不行就换一体机,研华双核的一体机,重新安装软件就可以了。原来的这个一体机CPU很老了是05年的产品。是PM系列的CPU。性能很差的。如果你会超频可以把外频调到133试试,可以CPU频率可以达到1.3G,速度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