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对工件精度的影响,请教

楼主(2011-08-25):
各位:
我们最近在加工的产品发现烘干后内径大小变了,  烘干温度为60摄氏度.

请问这个是否正常,大家怎么来控制

网友:
什么材料啊

网友:
60度就变了?等详细叙说。。。。

网友:
这个得关注。我们曾发黑处理直径约150的环类件,直径也有变动。

网友:
不是吧,这是什么材料啊???我们一款产品在四百度下保温四个小时,内孔20H7也没发生什么异样啊???

网友:
要看什么材料,还有壁厚多少?

网友:
变形是正常的,产品加工后内部都会有应力存在,通常车间加工完后直接去测量和等产品放置一段时间后再测量都会不一样的。

网友:
留量再加工行吗?60度就变?铜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