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加工弹簧头部并圈是用的什么办法?

楼主(2011-08-25):
压缩弹簧的端部一般都是平的,弹簧放在平面上可以自己立起来,请问这种弹簧的端部是如何压平的,有专门的设备吗?人工能否把它弄平?我查了一本弹簧手册上面只讲了热加工弹簧的制扁和弹簧端部的磨削,没讲冷加工弹簧端部是如何弄平的。

网友:
我看过在车床上绕弹簧,就是车螺纹一样,到头了不进刀走一圈即可,然后磨平端面。

楼主:
我也试过,绕簧的时候最后走一圈,但是弹簧取下来之后最后那一圈只是螺距比较小,却没有并起来,我们现在都是把弹簧拿给别人去并圈,但他们不肯说是怎么做的

网友:
看样不像磨削的啊

楼主:
端部的平面是磨出来的,但端部除了磨成平面外还要并圈的,端部的那两圈是挨在一起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