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刃口加工

楼主(2011-08-25):
求助!这是我公司将要生产的割草机刀片,是大批量生产的。但是这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刀片刃口该如何加工,我们公司本来有一个专门的大型铣床可以专门加工刀片刃口的,但是这形状复杂,那铣床没适合。所以现在要另外选择其他快捷加工方式,刀片刃口长度要可调(因为还有其他不同种类的刀片,形状类似),刀片刃口的角度是30°,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的点子,多谢。

楼主:
居然没人回答,心寒!

网友A:
上图呀,要不如何帮你

楼主(2011-09-26):
引用 网友A:
上图呀,要不如何帮你

不是已经把图片传上去了吗

网友B:
没看懂  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  共同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  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  共同关注

就犹如家里的菜刀加工出一道刃口,用什么样的方式加工最好,而且还是大批量的

网友C:
凡是大批量生产,都要有专用设备,我见到刮脸刀片磨刃机时很是震撼,它居然有十余米长,高度有2米左右,每分钟可以磨制140个左右的刀片,并且自动检测。建议你找厂家根据你的要求订做专用磨刀机。

楼主(2011-11-22):
引用 网友C:
凡是大批量生产,都要有专用设备,我见到刮脸刀片磨刃机时很是震撼,它居然有十余米长,高度有2米左右,每分 ...

好的,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