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消磁的方法 求解 急~~~

楼主(2011-08-25):
我现在 用的 24V  直流电磁铁 在断电后 电磁体还是有磁力而且 物料放不下来 很头痛啊     不知道 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了    电磁铁也不是很大  直径大概30mm左右 圆柱形的

网友:
敲击振动能消磁吗?没有太多概念

网友(2011-12-05):
将电源正负极短时间反向连接(有必要的话串联电阻),物料应该会分离吧

网友:
可以试着引入一个消磁器,在需要的时候在启动消磁

网友:
并 个二极管 +电阻 就可以了 (+ - ) 与原电路相反。

网友:
可以考虑改成交流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