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磨出来不圆,紧急求助

楼主(2011-08-25):
现我公司有一台外圆磨床,用三爪卡盘夹工件磨的时候,是椭圆,椭圆度0.03mm,有什么方法能使椭圆度达到0.005.
我用两顶尖顶的时候没有出现椭圆。。。
谢谢!!!

网友:
两顶尖顶的时候是死的,所以不会出现问题,你用表打一下三爪外圆,有没有跳动,在用心棒打一下看,最好打一下主轴,因为装三爪是要主轴旋转的,是不是你主轴后面松多了。再有就要刮滑动轴承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经验啊  涨见识了

网友:
可能是工件主轴回转精度不够。
看情况,轴承的要修了。
如果是轴瓦的,在头架尾部有调间隙的机构,让懂的调下就可以了。
但假如你卡的是薄壁件或者没卡结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个人的浅见是主轴如果摆太大打顶尖也滑用

网友A:
也有可能工件在加工时刚性不够,可能是工件本身刚性不够或者是床子的刚性不够,
把进刀量减少试试!

网友:
自定心的三爪卡盘和两顶尖拨盘的方式精度没法比较,如果一定要用卡盘装夹建议用四爪卡盘,装夹后打表搞正。

网友:
螺旋线大侠说的在理,有时还要看你是如何加工的,比如前面用三爪,后面用顶尖,在同心度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拨盘不是用来装卡盘的,支承就两深沟球轴承,轴向也由窜动,支承点也不长。如要使用,建议改轴承布置,把支承放在卡盘里,减小悬臂。

网友:
长见识,谢谢给位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工件在加工时刚性不够,可能是工件本身刚性不够或者是床子的刚性不够,
把进刀量减少试试!

双顶尖时没有问题,说明不是工件自身的原因。

网友(点评):
用卡盘装夹是悬臂的哦,双顶尖是两头支承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以为是加工同样的工件。

网友:
个人分析,可能原因有三:
1.工件主轴的回转精度不够或有间隙;
2.卡盘的三个爪同心度不够;
3.卡盘夹持的工件表面精度不够,椭圆或跳动大;

网友(点评):
只有第一条是一种可能。 不管爪同不同心,夹持面好不好,只要夹结实了,就不会影响圆度,无非会偏磨而已。 圆度,卡磨,决定作用就是工件回转的精度。

网友(点评):
卡磨 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
装夹变形的可能性大,建议用两顶尖顶住磨。如果太短没法顶,可用四爪卡盘轻轻夹住,四爪加紧力要均匀,再做一个工装装在尾架上顶住做辅助支持。总之除了机床精度要保证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消除装夹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