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立式加工中心,怎么铣外螺纹?

楼主(2011-08-25):
三轴立式加工中心,怎么铣外螺纹?

网友:
如果零件允许大部分情况下会选择车!省时省钱!非要铣的话这个就直接编程铣咯,要不怎么铣!

网友:
用加工中心铣外螺纹,有点大材小用了吧

网友:
用螺纹铣刀铣,我不知道是否说的太简单了。好像就这么简单。

楼主:
因为下边是不规则的,车不太好操作

网友:
#1=直径
#2=刀具直径
#3=螺距
#4=0
#6=ROUND[1000*(每分钟多少米)[#2*3.14]]
#8=1(要快就改大点)*铣刀刃数*#6
#9=ROUND[#8*[#1+#2]/#1]
M3S#6
#5=[#1+#2]/2
G0X-#5Y0
Z0
N1IF[#4GE螺纹深度]GOTO2
#4=#4+#3
G2I#5Z-#4F#9
GOTO1
#12=#5+退刀量
N2G1X-#12F
G0Z100.
M5
M30
应该可以做,有不足还望指教!

网友:
机床兜圆时Z方向给个螺距咯

网友:
这个好像有难度吧。四轴的话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