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沟丝锥谁用过 ,怎样拍屑呢?

楼主(2011-08-25):
我就纳闷了  , 这种丝锥适合做什么材料?

网友:
挤压丝锥,无削加工,就像木螺钉一样,硬拧出来的。底孔中径那么大

网友:
感觉好象薄板的拉伸孔攻丝就用这个。

网友:
底孔打大一些,硬挤出来的螺纹扣,这种螺纹扣精度较高,是一种塑性变形的内螺纹,不是切削成型,所以没有切削的。

网友A:
挤压丝锥是利用金属塑性变形原理而加工内螺纹的一种新型螺纹刀具,挤压丝锥挤压内螺纹是无屑加工工艺,特别适用于强度较低、塑性较好的铜合金和铝合金,也可用于不锈钢和低碳钢等硬度低、塑性大的材料攻丝,寿命长。用挤压丝锥挤出的螺纹表面光洁度高,螺纹的金属纤维不断裂,并在表面形成一层冷硬层,可提高螺纹的强度和耐磨性。它从根本上解决了攻丝的排屑困难问题,因无屑,更有利于螺纹的装配。在电子,塑料行业应用广泛。

网友(点评):
我们以前做的涨断连杆螺纹孔就是用挤压丝锥干的

网友B:
实际上指的是挤压丝锥。挤压丝锥是一种先进的无屑成型螺纹加工刀具,加工后螺纹精度高,被广泛应用在汽车、航空、电子等精工行业。由于挤压成型无切屑干扰,因此加工螺纹精度可高达4H,螺纹表面粗糙度可达Ra0.3左右。切削螺纹的金属组织纤维是间断的,而挤压螺纹的金属组织纤维则是连续的,因此,挤压螺纹强度较之切削螺纹可提高30%左右。此外,由于挤压导致的冷作硬化现象,螺纹表面硬度较之芯部可提高40%-50%,同时螺纹表面的耐磨性也得到极大提高。关于更多可参看sizhuiwhy中关于其介绍:http://www.sizhuiwhy.com/archives/21.html

网友:
图片上就写着“挤压丝锥”哦!
挤压工艺是近年研究较多的金属加工生产工艺,但是对于较强材料还是不是很理想,目前主要还是针对较软材料,此丝锥应该也是这样的--只是适合较软材料和较薄材料。

网友:
不产生切屑

网友:
学习,很是针对型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丝锥还是第一见到呢,有咱们社区真是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的,加油!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中!!!!

网友:
很常用的丝锥,特点有丝锥本身刚性较大,不易折断,功出来的牙表面光洁、尺寸精准、质量较好

网友(2011-11-13):
挤压丝锥是:
利用金属塑性变形原理而加工内螺纹的一种新型螺纹刀具,挤压丝锥挤压内螺纹是无屑加工工艺,特别适用于强度较低、塑性较好的铜合金和铝合金,也可用于不锈钢和低碳钢等硬度低、塑性大的材料攻丝,寿命长。用挤压丝锥挤出的螺纹表面光洁度高,螺纹的金属纤维不断裂,并在表面形成一层冷硬层,可提高螺纹的强度和耐磨性。它从根本上解决了攻丝的排屑困难问题,因无屑,更有利于螺纹的装配。在电子,塑料行业应用广泛

我是专业生产:挤压丝锥、攻不锈钢丝锥的,需要可联系:13480804115

网友:
有点做广告嫌疑     丝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挤压丝锥是利用金属塑性变形原理而加工内螺纹的一种新型螺纹刀具,挤压丝锥挤压内螺纹是无屑加工工艺, ...

像这样挤压加工的话,外形会不会随挤压力变大,上面说可以挤压的材质硬度都不高,容易变形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指的是挤压丝锥。挤压丝锥是一种先进的无屑成型螺纹加工刀具,加工后螺纹精度高,被广泛应用在汽车、 ...

有没有无槽板牙啊,今天算是学习了,如有无槽板牙加我Q47217197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无槽板牙啊,今天算是学习了,如有无槽板牙加我Q472171975

楼主说的无槽板牙指的应该是三个滚轮的滚压板牙。这个老夫见过,市面上卖的有。

网友:
学习了   挤压丝锥     谢谢诶!

网友:
这都不知道,了解一下螺丝是怎样制作的就可以,搓丝和挤压是一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