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用什么热处理 硬度可达60HRC?

楼主(2011-08-25):
各位大虾 请问45号钢用什么热处理 才能把硬度达到60HRC

网友:
渗碳后淬火,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RC55-65.

网友:
表面淬火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2011-11-14):
可以?要印象中好像达不到那么高吧

网友:
可以用渗碳淬火,但一般不建议采用

网友:
最便宜高频,要求高点箱式炉,水淬达到58到60HRC

网友A:
如果在材料没有问题,含碳量够的情况下,淬火使用无机淬火液可以达到60HRC的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材料没有问题,含碳量够的情况下,淬火使用无机淬火液可以达到60HRC的硬度

谢谢 我会查下相关资料 谢谢

网友:
45号钢肯定达不到60HRC,45的是碳钢,轴承钢才能达到60HRC

网友:
能否达到采用哪种工艺,要看零件结构及尺寸,不能泛泛而论。

网友:
碳氮共渗,然后淬火。硬度值可以达到60HRC.

网友(2011-12-24):
用高频,箱式炉。水淬硬度能达到55到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