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焊接件中性电解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25):
很少做日本的产品,今天看到的日本图纸上表面处理一栏写着:
溶接部 中性电解,
材料是304不锈钢,有2B面的,也有BA面的,
这个中性电解到底要怎么做?是用类似于钝化膏一类的东西吗?直接涂在焊缝上?

楼主:
高手出现吧

网友A(2012-02-17):
中性电解是指中性溶液点解抛光,主要使用中性盐溶液,使用的电源密度较小一般是10到25A左右。
我以前向一位日本老师请教过,在日本一般是指使用焊道处理机对焊道进行处理。

网友(2014-03-03):
引用 网友A:
中性电解是指中性溶液点解抛光,主要使用中性盐溶液,使用的电源密度较小一般是10到25A左右。
我以前向一位 ...

谢谢高手!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