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部符号中的W3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25):
焊接符号标注:尾部符号中的W3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把焊缝符号贴个图上来,这个表示在国标和美标都没见过,贴个图根据焊缝位置来分析一下。

楼主:
下方是长方形板,上方是一圆柱

网友:
的确是美标国标都没见过....

网友:
是不是日本的JIS,质量等级啊

网友:
没见过, 不敢说

网友:
这是设计者对焊缝的编号,欧州人习惯把焊缝也编上件号,作为一种特殊的零件,在明细中进行详细的说明,常用W1,W2,W3......

网友:
应该是对焊缝类型的编号,后面其他地方应该还有具体的W1,W2,W3的焊缝形式,你在图纸上再找找

网友:
此标注方式是3处焊缝或者存在3个同样的焊缝。

网友:
应该是焊缝编号!!!!!

网友(2020-02-27):
难道是 焊接条件?

网友:
焊缝编号

网友:
是不是weld numb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