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过高,电磁阀老是烧掉!

楼主(2011-08-25):
有那高手帮忙解决一下,温度过高,电磁阀老是烧掉!
谢谢!

网友A:
老兄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是什么电磁铁阀,交流的还是直流的?是不是用来控制那个料箱的出口的?会不会是阀芯被卡,所以被烧的?如果是交流电磁铁驱动的,而且阀芯被卡,就很可能被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是什么电磁铁阀,交流的还是直流的?是不是用来控制那个料箱的出口的?会不会是阀 ...

是交流电磁铁驱动被卡而烧掉,上面图中桶的温度一般控制在100至300度之间而电磁阀耐高温才180度,所以经常烧掉,不知兄弟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交流电磁铁驱动被卡而烧掉,上面图中桶的温度一般控制在100至300度之间而电磁阀耐高温才180度,所以经常 ...

如果是交流电磁铁被卡而被烧的那么换成直流的就好,不过要有直流电源模块才行,在电磁铁周围贴一些铝散热片不知道行不行呵呵,电子市场上各种规格的铝散热片都有的。这样是不是就能避免线圈温度过高,可以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交流电磁铁被卡而被烧的那么换成直流的就好,不过要有直流电源模块才行,在电磁铁周围贴一些铝散热 ...

这个可以试试,先谢了

网友(2011-10-22):
应该是阻力大,导致电流过大烧掉吗

网友:
一篇写得不错的文章。谢谢。

网友(2012-02-21):
直流烧线圈的原因大部分是接成交流电或是环境温度过高所致,当然,如果阀门品质不佳,线圈长时间通电也会导致直流烧毁线圈。
交流的话,最常见的就是线圈动铁芯卡住,导致无法形成闭合磁路,启动电流不断加大,然后烧毁线圈。环境温度、线圈长时间通电也会导致交流线圈烧毁。
解决的办法是:改直流线圈,选择线圈、电线、阀芯耐高温的电磁阀,最少要180度以上。热熔胶行业中,熔融状态下环境温度可是有200多度,但选择合适的电磁阀,除非胶体进入阀体,否则不会出现烧毁线圈的。
推荐Humphry或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