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压铸抛光后,遇水为什么会变成这种异色?

楼主(2011-08-26):
铝合金压铸(浇铸件)抛光后,遇水为什么会变成这种异色的现象?如图片.

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这种应该叫什么名字,氧化?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点像铝水箱上的氧化层~~~等待结果。。。

网友:
感觉像是氧化  时间长了是不是有点白色的点呢?

网友:
1、发生这种现象是产品表面发生氧化形成氧化铝所致。
2、氧化铝,又称三氧化二铝,化学式为:Al2O3,分子量102,通常称为“铝氧”,是一种白色无定形粉状物,俗称矾土,属离子晶体,成键为共价键,熔点为2050℃,沸点为3000℃,真密度为3.6g/cm,它的流动性好,不溶于水,能溶解在熔融的冰晶石中。氧化铝是金属铝在空气中不易被腐蚀的原因。纯净的金属铝极易与空气中的氧气反应,生成一层薄的氧化铝薄膜覆盖在暴露于空气中的铝表面。这层氧化铝薄膜能防止铝被继续氧化。在长时间接触酸性物质或暴露在潮湿的带有酸性或盐类物质的环境中破坏了覆盖在零件表面的的氧化铝薄膜,使铝继续与氧气反应生成氧化铝,从而会在零件表面出现大面积的白色物体----氧化铝。
3、对于抛光产品,由于在抛光时,将产品表面的角质层破坏,一般都会加抛光膏保护.

网友:
应该是氧化,铝是一种不稳定金属,抛光后表面析出铝元素,所以很快会发生氧化现象,解决的方法应该是用煤油做清洗剂和润滑剂,不要用水。

网友:
因为抛光去了原有氧化层,

网友:
抛光去除了表面的氧化铝薄膜 单晶铝与氧反应生成三氧化二铝

网友:
在汽车的全铝发动机上常会看到这种白斑  应该就是氧化

网友:
学习了。
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是喷塑前处理出现的这样的问题。在碱水里泡过,产品表面渗出白色颗粒。

网友:
铝被氧化了,它既可以溶解在酸性液体中也可以溶解在碱性液体中

网友:
被氧化了,把表面氧化的部分磨去  擦一层防锈油吧

网友:
我认为是铝的氧化物,抛光时高温嘛

网友:
我公司生产全铝中冷器和水箱,在气室或水室上抛光后,由于抛光膏的影响,表面脏兮兮的~~~但最后用干净的布带轮再抛光下,表面干净光亮!特亮!但铝表面还会有层薄薄的油膜!

网友(点评):
兄弟你是哪儿的?能帮忙抛光吗?

网友:
氧化,可用专用切削液或油

网友:
见识一下  低调路过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这样如果这种氧化是遇水或遇酸导致,那么表面要不要做阳极处理或其他处理,来保证其不会这样子呢?

网友:
更换抛光冷却液加工,可以考虑后续钝化处理

网友:
因为抛光后氧化层没了,遇水后重新又被氧化了!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你好,你确定是抛光的吗,那个乌黑发亮的是抛光的吗?什么铝经过什么抛光工艺能做出乌黑发亮的表面?也许是我没见过,在我的认识里铝不可能用抛光膏能抛出这种表面,铝怎么会乌黑发亮,怎么感觉像是电镀出来的,从图片看来明显是什么镀层脱落的感觉

很多朋友讲一大堆什么氧化了,还生成什么氧化铝了,我要说实话的话就树敌太多了,你们这些啊都是在想当然,你以为氧化铝跟生疮样的长啊,哈哈,自然的氧化是很薄的一层,外层的氧化层会阻止进一步氧化,所以自然的氧化层没有实际的意义,而且是谁也控制不了的,大家在生活当中碰到的铝件那个没氧化,自然氧化是瞬间的事情,比如说铝在氢氟酸里面氧化层会干掉,但是只要你一拿出来就立即氧化,而且眼睛看不出来变化,这种自然氧化不致密不厚,所以才有了铝的氧化工艺,能做到几十个微米厚,甚至改变外观颜色,貌似这些技术基本是国外垄断,特别是半导体设备这块,米国应用材料,LAM等公司掌握着真正的技术呢
楼主,你先确定那个乌黑发亮是抛光的吗?我很怀疑

游客

网友(2012-04-09):
楼主说的有点道理,不像是氧化过后铝的颜色,那个零件到是有点像镀铬或者镀镍,但是奇怪的是铝合金以前没有听过可以镀铬,或者镀镍的的,请这个帖子的主人用手撕一下零件表面,或者刮一下,看能否一层或者一片片的掉

网友:
准确的说应该是受潮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确定是抛光的吗,那个乌黑发亮的是抛光的吗?什么铝经过什么抛光工艺能做出乌黑发亮的表面?也许是 ...

铝合金可以电镀,镀铬一点问题也没有,镍更没问题

网友(2012-10-23):
学习阶段,只管看看大家的意见,不便发表意见

网友:
个人感觉白色相为,氧化产物,不但是氧化铝,铸铝里的硅和其他金属的氧化物的一起的混合物

网友:
肯定是被氧化了

网友:
长见识啊!!!

网友:
铝件碰到水都会这样的

网友(2012-11-29):
氧化发霉了,抛光后注意泡油

网友(2013-01-24):
     请注意楼主的标题是遇水之后的异常表现。他的前提就是水。铝是活泼金属,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10~40℃,25~40℃为最活跃温度,湿度>65%) 极易氧化或发霉(又叫“出白粉”、“出白灰”、“出霉粉”、“表面霉斑”等) ,这是铝本身特性决定的.

建议您:对机加工后的铝合金压铸件,要对切削液、手印等腐蚀性物质做一次彻底清洗,然后马上做防氧化处理,并在干燥的环境中存放。如果工件不慎潮湿或遇水了,请在第一时间再做一次清洗和防氧化处理,这样工件还可以焕然一新。如果不加理睬,任其发展,那么一个个霉斑就会疯长,腐蚀工件,这个时候就是华佗在世也无能为力了。

有很多人说,这多麻烦呀,又是清洗,又是防氧化的,成本也增加了。咋一听,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偷懒减料的后果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情况。到头来,失了信誉又失钱。记住,既合理又严格的清洗和防氧化工艺是降低综合成本的最佳渠道。

网友:
氧化膜被破坏后,自然状态下很快会生成,且起到保护作用。遇水时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吧,或者水中有什么杂质,当时环境条件是?

网友(2014-08-03):
应该是氧化

网友:
这像素好高,1300的?

网友:
铝被氧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这样如果这种氧化是遇水或遇酸导致,那么表面要不要做阳极处理或其他处理,来保证其不会这 ...

阳极氧化后是黑的,更丑!(尤其氧化膜薄时发灰)

网友:
氧化,表面处理下就OK了。

网友(2016-06-30):
表层被氧化了

网友(2016-08-27):
学习了,之前做过铝合金的盐雾试验,表面和这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