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YT15刀在C6140机床上放内螺纹,总是坏刀

楼主(2011-08-26):
最近内螺纹比较多,用YT15刀在C6140机床上放内螺纹总是坏刀,请哪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什么材料什么工艺详细说下。

网友:
什么材料、你多大螺距 转速多少

网友:
YT15一般用于精车钢件,粗车建议用YW刀具,如果是铸件用YG类!不知道楼主加工什么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什么工艺详细说下。

40Cr调质,M40*1.5内螺纹。转速320

网友B:
40Cr调质,M40*1.5内螺纹,应该没什么问题啊,用机夹刀试试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Cr调质,M40*1.5内螺纹,应该没什么问题啊,用机夹刀试试看呢

进过分析,是刀头质量问题,目前已经更换,一切都很好!

网友:
最大可能就是在焊接时刀片温度过高,刀具焊好后保温没处理好,当然,材料,刃磨,吃刀量等也不能或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