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避免铣平面的接刀痕迹?

楼主(2011-08-26):
有一个表面,1500X800的,加工中心铣出来后接到痕迹很重,用手可以感觉的出,大概有15丝的台阶。
问一下,除了机床的原因,接刀痕迹跟哪些有关。

网友:
15丝也太大了吧...你用什么床子铣的啊,换个新刀片试试看,另外估计你的机床精度也不高!
实在不行就用螺旋铣!

网友:
老问题啦,机床精度、装夹状况、刀具好坏、吃刀深度和走刀方向都会影响的。附图是我在龙门铣上加工的模板,看丝很平滑,摸上去还是有感觉的。

网友(点评):
其实摸上去有感觉,真正拿去检测的话也就是两三丝来去,不过你这个平面这么大,这平面度估计要求会宽点吧!

网友(点评):
是橡胶板模具。

网友(点评):
是输送带 硫化热板吗?

网友(点评):
铣的深度与产生的热也有关系吧。。。。。。。。

网友(点评):
最后光刀一般只有十几丝!

网友(点评):
龙门铣加工左右接倒不亮,大致2点 铣头左右没调平 底座水平没调好 工作台与铣头不平行 / 刀具就不用说了哈

网友:
建议用球头刀片加工,分粗和精加工,试试看

网友(点评):
你疯了哇...那么大个面用球头刀铣...不要命哦。

网友:
“点评   silei126  你疯了哇...那么大个面用球头刀铣...不要命哦。  发表于 1 小时前 ”
5楼说的是端铣刀,刀片用圆球刀片
圆球刀片一般用于开粗,切削深度大的件,精加工平面不行吧(也没试过)。

网友:
把主轴调点倾角试一下。。。。。。。。。。。。

网友:
你的基准面,还有二次装夹,进给量,吃刀量,都有关系,仔细分析哈原因就会明白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们也总接触到

网友:
刀具有问题了,换把新的试试

网友:
除了机床原因外,就是处理刀具了,面铣刀的刀片尽量调平,换小直径的面铣刀,减小吃刀深度和行间距

网友:
最后一刀进给量小点,转速快点试试

网友:
刀具不钝的情况下,固定好工件,分粗精加工试试,精加工加工量20丝到30丝

网友:
校正刀盘,要两个方向!
试试吧,如果校的到,就OK了

网友A:
15丝的台阶?那应该是主轴倾斜了

网友:
平面刀接刀受影响很多工件装夹,刀具,机床精度,吃刀量,走刀方向。
没办法控制机床精度的时候,要看自己机床例如龙门铣,本身机床与工件平面不垂直。你用越大的刀盘,刀盘就越斜,吃多了让刀。

网友:
如果机床主轴与床面垂直没问题的话,就是你精加工量有些大,刀片磨损造成的,刀盘不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丝的台阶?那应该是主轴倾斜了

我也是这么看的。几丝之内的话还有可以是机床精度呀什么的问题。

网友:
先复下你的机床水平,看9个点,再主轴上装验棒,轮表,看侧母,备母。二是把刀盘用表找好。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估计你的机床不会是非常好的,所以:
1)分粗精铣,减少精加工时候主轴刚性不好带来的
2)精铣时,对好刀盘上每个齿高差<0.01,最起码,<0.02吧
3)你也可以考虑用带修光刃刀片的刀盘试下效果

网友:
件挺大!想必刀盘也不小,原因:1.吃刀大,2机床精度,3,刀具太大......以上都不能改变,就磨一下吧

网友:
最主要可能还是机器的问题也可能刀具损耗刀具偏大,试试缩小刀具看看!

网友:
15个丝,说明主轴歪了,楼主找别的原因干嘛~

网友:
这个很可能就是机床精度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呦,不知道怎么弄,只好翻来过去的铣

网友(2011-09-30):
接刀痕99%都是设备原因。

网友:
这个是个很常见的老问题了,“憨老马”是前辈,多跟前辈取取经

网友:
常遇见问题,学习中!

网友:
是不是跟进刀有关系啊、、、法相进给一般都会有接到痕、、、试看用切向进刀?

网友:
貌似很难去彻底解决的问题啊

网友:
先换刀试试吧。。。。。。。。。。。。。。。。。。。。。。。。。。。。。

网友:
可能是刀具磨损啦,或者你的床子的丝杆螺母间隙太大,需要调试!

网友:
接不好刀,多半是机床问题 工作台和机头不平行 或者机头左右不平

网友:
一是机床问题。一般是机床Z轴导轨上的耐磨块损了,对于立式加工中心来讲,X方向的不平要比Y方向严重一些,要重贴铲花,铲花后检验尽量用大一点的刀盘,这个道理很容易理。
二是工艺上的。中间有换刀或停机,除了用刀杆或是对刀器对刀外,最好是在原来的面上用水笔涂一下,然后再一点点降,我们以前要求高的时候不是这样做的。另外注意,换刀或停机后再开机工要先转几分种,待主轴的温度稳定再加工。

还有一点关于论坛建议的,新进的人好像是一个小时内不能发贴两次,这不理解这种依据是什么,但是对论坛的繁荣肯定是不利的,在别的坛子上有少有这样的规定,给人感觉就是首先定义新进的人都是灌水什么的,请参考。

网友:
换小直径的面铣刀,减小吃刀深度调整好刀的下端面

网友:
那么大,装夹时不能有松动的地方,必须稳固

网友(2011-11-06):
精加工时刀片前角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