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的节距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26):
各位好!麻烦问一下,弹簧的线径及中径相同,节距不一样,弹簧的自由长度一样的情况下,哪一个弹簧的力大(同等变形量的情况下)。谢谢了先!!!

楼主:
麻烦各位同仁志士给帮帮忙!再次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节距小的力要小。因为节距大的变形更加严重(变形量一样,而分摊到各个节距间的变形量更大)。变形越严重,变形抗力越大。

网友:
这个要看弹性系数的   弹性系数大则弹力大   因为弹力 F=KX     K是弹性系数    X是变形量

楼主:
在这里谢谢各位的帮助,谢谢了!!弹性系数应该跟材料有关系吧,我这里是同样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