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半圆孔加工

楼主(2011-08-26):
 前提是这个圆不是整圆   中心已经破坏  该如何用钻的方法来完成  或者有更好的办法来完成 !!!
  谢谢!!!

网友:
给个详图看看,这样太笼统了

网友:
图纸不具体,看一下铣刀,线切割能否加工。或者在缺口处加一个堵,按整圆加工就可直接钻了。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看不懂!

网友:
可以先钻完孔在铣那条槽。。。。

网友:
没看懂
期待中

网友:
孔是多大的 用铣刀铣 或插铣

网友:
图纸看不清,能在加个视图不

网友:
用台阶钻试试

楼主:
补充说明:
                 本来想先铣槽再钻孔    没想到铣槽却把圆破坏了    现在只剩小半个圆  一半没铁了!!!
    就是这么个情况   有不少呢   所以想办法做掉
  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最好是用钻的  有钻套
      谢谢大家了!!!   谢谢好心人

网友:
有尺寸的话,可以编程上加工中心铣

楼主:
 我想最好是上钻模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
                 本来想先铣槽再钻孔    没想到铣槽却把圆破坏了    现在只剩小半个圆 ...

不知道厚度,产品类似电机极钢片,如果不厚可以冲。如果车加工你的工艺错了,要先打孔再铣开。
现在可以用圆弧铣刀铣也可以,线切割,钻床可以割个仿形套。。。
个人拙见,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谢谢您
  产品厚度  40 其实是个”转子“      我现在只想用钻的方法来完成,您说的钻床 割个仿形套那部知道用什么钻头呢  我怕普通的钻头一碰到边上就把刃给碰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产品厚度  40 其实是个”转子“      我现在只想用钻的方法来完成,您说的钻床 割个仿形套那部知 ...

你现在是在返修零件,不是在怕它再出问题,能修复做好,不能修复重做,心态要好。
数量多不多啊,还是线切割经济,质量又好,

网友:
线切割最好啊......................

楼主:
    难道就不能用钻的方法么?

网友:
用钻床恐怕不行,但有钻模的话,你可以试一下,用键槽铣刀来做,或者,你把钻头磨成平钻,并且把钻头的副切削刃磨成铣刀状,注意钻头不能太长,否则,由于是单边切削容易让刀.

网友:
可以先定位好孔,加工完孔后在加工槽孔

网友:
先钻孔,后铣槽!!!!!!!!!

网友:
用两把铣刀  直径大的一个  直径小的一个

网友:
键槽铣刀钻孔,也可以钻小孔再膛

网友:
图画具体点...............

网友(2011-09-25):
用线切割经济又可靠,加工没问题

网友:
有点难办,如果要钻的话最好拿把铣刀来磨成钻头的形式,有铣床比较好办

网友:
  哈哈 啥东西啊

网友:
开大孔,钉销子,焊上,重新加工这个结构。
有条件,用电火花加工也行,但只能扩大。

网友:
赞同20楼的意见,很中肯。

网友:
图纸不具体,看一下铣刀,线切割能否加工。或者在缺口处加一个堵,按整圆加工就可直接钻了

网友:
画个三视图才好下结论啊。这样有些不明不白

网友(2011-11-19):
yong10mm键铣刀试试 但钻速要慢 各部要锁紧

网友:
如果是大孔可以用铣床镗刀加工,再用铣刀加工长槽。

网友:
没看懂 如果小且批量大  半圆孔可以用拉床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用铣床铣

网友:
帮你顶下,希望你得到解决方案

网友:
没看懂图纸。是俯视图用铣刀可以走出来。左视图先钻圆后铣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