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的分析,ANSYS13.0

楼主(2011-08-26):
我们原来做油缸设计时一直是自己计算加经验得来的油缸参数,现在想用ANSYS13.0来做。我加上了ANSYS,就自动的插入在PRO-E5.0上了,我用ANSYS13打开和用PRO-E5.0下的ANSYS下的WORKBENCH打开的界面怎么不一样。有什么优缺点吗?现油缸内径为220,工作压力为65MPa,请问用多少油缸壁厚合适,我用的是40Cr的材料。

网友A:
“我加上了ANSYS,就自动的插入在PRO-E5.0上了,我用ANSYS13打开和用PRO-E5.0下的ANSYS下的WORKBENCH打开的界面怎么不一样。”
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加上了ANSYS,就自动的插入在PRO-E5.0上了,我用ANSYS13打开和用PRO-E5.0下的ANSYS下的WORKBENCH打开的 ...

就是说我用PRO-E中的ANSYS下的WORKBENCH界面为图片1
直接用ANSYS打开为图片2

网友(点评):
哦,弱问一下,proe5.0里有ansys?还是装ansys时跟proe关联了?

楼主:
就是说用这两种方式打开哪个分析出来的效果更正确一点,我们主要是用来做活塞杆,油缸之类的结构,还有能不能做液压的自动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