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跳闸的原因?

楼主(2011-08-26):
请高手解答:空气开关跳闸有几种原因?机理是什么

网友:
带漏电保护的这种
应该是那里碰线老
或者是什么地方漏电

网友:
空气开关有规定的额定电流。当通过开关的电流大于额定电流,开关内的双金属片就会发热变形,带动脱扣触发机构是开关跳闸。
如果接线接触不良引起发热,也会带动脱扣跳闸。

网友:
过载,漏电,短路

网友(点评):
经典!再补充一点:空开质量有问题也可能会跳.

楼主:
漏电和电源线接地是一回事吗

网友(2012-05-04):
两种吧,过载和短路。

网友:
过载,漏电,短路接地

网友:
应该是过载,漏电,短路~~~~~~

网友:
过载、短路、大量漏电、频繁跳闸导致弹簧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