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铣床上加工铝件时,用什么冷却液?用什么铣刀最好?

楼主(2011-08-26):
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我们进了台数控铣床,在加工铝件时但不知该用什么冷却液和铣刀(只先一平面)好?知道的,请指教!!!

网友A:
我们就用乳化油,但加工完之后要洗干净!

网友:
问厂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就用乳化油,但加工完之后要洗干净!

给你加10分~·

楼主:
乳化油是不错,但该用什么铣刀呢?我现在用的是两刃的,且不是铝件专用的,铣后刀痕非常明显,不知该如何办?

网友B:
该铝件是铸铝还是压铝?牌号不同,可选的冷却液也可以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铝件是铸铝还是压铝?牌号不同,可选的冷却液也可以不同。

是压铝。YL113,请指教该用什么冷却液,和什么材料的铣刀?另外有的说硬质合金的是专门铣铝用的。不知对否?还有高速钢的呢?最好的有金钢石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压铝。YL113,请指教该用什么冷却液,和什么材料的铣刀?另外有的说硬质合金的是专门铣铝用的。不知对 ...

曾经用过煤油做铣铝件的冷却液,对于防止刀尖切削瘤,提高表面质量有好处。
铝件专用铣刀的特点是其切削角度合适,容屑空间较大,排屑顺畅,建议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过煤油做铣铝件的冷却液,对于防止刀尖切削瘤,提高表面质量有好处。
铝件专用铣刀的特点是其切削 ...

不好意思,我有些不明白,你说曾经用过煤油(纯煤油还是兑水比例多少?),那是不是说现在不用了,现在用什么?
再一铝件专用铣刀是硬质合金的还是高速钢的?三刃还是两刃?最好说 一些厂家或牌号。

请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有些不明白,你说曾经用过煤油(纯煤油还是兑水比例多少?),那是不是说现在不用了,现在用什 ...

当时为了完成一批铝件的加工,把一台铣床的冷却液全部换成工业煤油。加工效果确实不错,但是操作者需要特别小心,因为煤油有燃烧的危险。
能造铝件专用铣刀的公司很多,这里介绍一家,常州市欧派莱数控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原天马工具集团有限公司),http://www.tianm118.cn
你可以直接与他们联系。

楼主:
谢谢你提供厂家,我上网看看

网友:
我们加工铝件用的也是煤油,效果不错

网友(2012-03-17):
铝件是有专用的刀具的 ,你实在不知道就去问问卖刀具的。他们应该很清楚!

网友:
压缩空气吹就行了,刀具找供应商

网友(2014-06-07):
引用 网友A:
我们就用乳化油,但加工完之后要洗干净!

马哥好,我目前加工中心采用的乳化液,但是采用胶水固定工件的时候容易偏位带来加工报废。
应聘了几个编程的说,采用煤油就可以的解决这个问题。我采用是495乐泰的胶水。麻烦确认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