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怎么画出来啊?大家都来想想~

楼主(2011-08-26):
这个图怎么画出来啊?大家都来想想~麻烦给解解~不知道怎么搞啊~

网友A:
A圆R15.45
B圆R8.74
C圆R11.39
在pro/E草图里面绘制只要约束他们相切就能画出来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圆R15.45
B圆R8.74
C圆R11.39

我觉得应该可以画出,不知你是否画过?

网友:
呵呵  我是画出来材告诉你的啊
在pro/E草图里面绘制约束他们相切

网友:
在pro/E或者sw画草图可以直接添加约束,但是在autocad里就不知该怎么画了。

网友:
C

画法几何,得动点脑筋,难点在于用圆加直线画出TAN 30度的长度

网友B:
计算出圆的半径不就可以画了,还需要知道什么条件,大家都是高手,小妹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计算出圆的半径不就可以画了,还需要知道什么条件,大家都是高手,小妹学习中。。。。

不是这样的,  这种图就是只用直尺和圆规画出来的,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用CAD画出来啊!想了好久啊!就是没办法画出来!而且还是要用几何画法作图~~~想不出来!所以发出来给大家业余消遣消遣

网友:
我表示我同学用CAD2012一下就画出来了,我在网吧用2004想了N久,还在纠结中...

网友:
加上相切约束画图就非常容易了。

网友:
这个用PRO/E很容易,约束相切和等圆,用CAD就难了。

网友:
三角形不是等边三角形吗,画几条辅助线应该可以了

网友:
这类题是大赛的题目,虽然偶没参加过,不过也见过几个
必须用缩放命令,
先点到这里

网友(2011-10-03):
用proe好画,用cad弄半天
也没有什么头绪
用10版本的cad不怎么会用那个相切功能

网友:
哦   慢慢练习

网友:
2010版以后的CAD可以添加约束,那样就简单了

以前的版本不太会画

网友(2011-11-02):
想了好久没有办法,按照楼主们的说法用solidworks画了一下还真能画出来,A的直径30.899,B的直径17.481,C的直径22.774,努力用尺规作图画出来,考虑中。。。。

网友:
用proe画就知道了 用个约束相切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ug画的尺寸约束下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
曲径通幽,用cad不能直接画

网友:
此图可用CAD直接画出来,方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