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器检测,哪位见过这样的设备?

楼主(2011-08-26):
客户测量变速箱,主动轴旋转一个角度,然后测量输出轴旋转角度!另主动轴回转,测量回转主动轴和输出轴的旋转角度回程误差,角度变化!

有哪位高手知道过或者见过这样的设备!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测量各级传动齿轮副或蜗轮蜗杆付的侧隙累积之和,看你单个齿轮做的标准不?因为装成整机后,只能测整机性能和综合值,测单个零件精度,不可能。

网友:
见倒是没见过,但可以测
1.主动轴外套一标刻度的卡盘(与轴分离开),轴上套一指针(与轴紧密配合),指针和刻度盘靠近且指向0位。
2.从动轴亦做如此
3.转动主轴一个角度,从动轴也会转动一个角度
4.如果要精确的,换成电子显示的

网友:
角度传感器可以方便的实现

网友:
就是输入、输出端各一个编码器,正、反转多少个脉冲,比较差值..........over

网友:
路过...求高手指点...

网友:
厂家批发变频器、PLC、文本显示器、触摸屏QQ1564141102承接工厂、大厦等节电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