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匹配机械和电机的惯量?

楼主(2011-08-26):
请教:如何匹配机械和电机的惯量?

网友:
把机械轴和电机轴的转动惯量计入电机的额定扭距,在电机选型时注意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帮你顶起来把

网友:
这个确实我也不怎么清楚。

网友:
不清楚  留个言

网友:
伺服电机的参数里有一个惯量比,三菱50W,100W的好像都是30.
也就是说,负载的等效转动惯量是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的30倍以内,电机的性能不受影响

网友:
把机械的转矩等效折合到电机轴上,当然要把效率算进去,再根据这个值选择电机的额定转矩和功率:T=9549XP/n.建议你去看电力拖动系统动力学

网友:
伺服电机的参数里有一个惯量比,三菱50W,100W的好像都是30。
也就是说,负载的等效转动惯量是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的30倍以内,电机的性能不受影响。

要把转动机构的传动比计算进去,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乘以传动比的平方再乘以惯量比要小于负载的等效惯量,电机就不会出现震动等现象。一般国产伺服电机的惯量比取10以内比较好,进口电机取25以内比较合理,这是根据个人使用经验,不然在运转中负载惯量变化较大的情况下电机会出现震动噪音等等。